给新路由newifi2 d1换亚克力透明盒

楼主(2023-01-10):
按恩山无线论坛网友帮助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4061790-1-1.html
拆机简介https://www.znds.com/forum.php?m ... ertype=1&tid=629276

虽然,参照各路大神的帖子,但是,都写得不够详尽,自已也走了点弯路才装配好。

得到CAD图纸后,递交给淘宝亚克力厂家客服开始生产,再购买配套用料,

等到货都到齐后,开始拆机重新装配

下图是配套用料:双通螺柱/螺丝/垫片

拆开原路由的壳,螺丝在后盖的标签纸下:

拆开后盖两个螺丝后,倒过来,把上壳轻轻向下一推就开了:

值得注意的是天线部分的拆开,要小心点别拆废了,
用个比较硬的刀片撬开,看下图:

天线有两根是2.4G/5G的帖片粘在塑料板上,
用刀片慢慢插入上下均匀撬开,再次提醒不要大力出奇迹,慢慢来,这个天线帖片相当薄,不小心容易弄断。
拆下后的正反面样子:(反面就是不干胶可重复再次换亚克力盒时使用)

去除天线后的主板:

开始准备亚克力透明板,装好底盖和四周挡板,
注意4个孔的位置,先把螺丝(M3*12)穿入

再往每个螺丝上3个M3*7*1垫片(淘宝不好买到M3*7*3的垫片,所以,用3个替代了)
看下图细节, 同时,将刚拆下的2.4/5G天线帖片分别粘在挡片两侧(会遮住部分出风孔)

接下来,把主板上的4个孔对着穿过底部螺丝,多出来的头部上紧M3*18的螺柱:

慢慢对着四周挡板的每个卡扣,上好上盖,再对着拧入M3*6的4个螺丝

装配完成后的样子:

USB口有点高,后期可以再打磨一下:

附CAD图纸和用料

网友:
楼主高手啊,不错,挺漂亮 的。

网友A:
淘宝加工这个要多少钱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加工这个要多少钱参考一下。

14元一个,20元2个,做的多越便宜。

网友B:
为什么看见我画的的图纸跑这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看见我画的的图纸跑这里了。。。。。。。

是不是图纸自己会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图纸自己会跑呢

因为朋友需要所以免费分享的!!

网友:
好多路由都是一块巨大的外壳,小小的电路板,都可以用这方法,少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看见我画的的图纸跑这里了。。。。。。。

原来是大佬的图纸呀,我也是朋友转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