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12V电压(伪电量)4LED指示灯板-焊接测试

楼主(2023-01-10):
疫情期间设计的12v电量指示灯前几天收到了PCB,焊接测试。电路设计制作12V电压(伪电量)4LED指示灯板

上面说过了,更改电阻就可以改变转灯的电压,这个是给4串磷酸铁锂电池组用的,设计转灯电压为12v,12.5v,13v,  13.5v。

误差几个mv,没影响搞定

网友:
324吗,什么芯片

网友:
充电指示器吗?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整一个全适应的,铁锂三元锂(3.6/3.7)的都可以,就完美了

网友:
再精细点直接显示电压好了

网友:
324的应用还是广泛,一个324  一个431  这个电路就能搭成功

网友:
还是数字的好

网友:
小巧精致的小板

网友:
这个是电动车旋把上的指示灯,用的是431.
--
三灯式电动车转把电压指示电路分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7685-1-1.html

网友:
3串锂电正合适

网友:
偶是用比较器做的两灯,另加一个常亮的灯

网友:
这是好几年前的电路了  但是成本低

网友:
我也有 我是花钱买的

网友:
现在用hx70a集成电路更方便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仿制

网友:
会搞PCB的玩具就是多

网友:
东西可以学习制作

网友:
这用来干啥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