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usb3.0 32G优盘,才知道原来USB3.0U盘里有二组接口啊

楼主(2023-01-10):
这个U盘用作系统加速大概一年坏掉了,拆开才知道原来3.0U盘里有二组接口啊,涨见识了哈哈

网友:
usb3.0兼容usb2.0

网友:
9p的3.0接口

网友A:
为啥要搞这么垃圾的优盘加速呢?要也要搞个固态优盘呀

网友:
这个拿其他的改装的吧

网友:
3.0的U盘肯定兼容2.0啊,话说是个U盘能加速系统?

网友:
USB 3.0都是4+5针脚也就是一共9针,其中4针是USB的D+ D- 5V+ GND,因为位置没变所以直接兼容USB 2.0,后面的5针是USB的两组信号加电源,其实已经算是很一般了,当年USB 0.9发展到2.0速度翻了几百倍接口都没变

网友:
光看标题还以为里面另有一组接口,原来是usb3.0的4+5正常啊。16年买了2个16g的这号,一个车上放mp3歌曲,一个小米电视3背后增加存储,8g太小了。到现在还正常使用中

网友B:
再悄悄的告诉你,你插入3.0的USB口,还不一定就认3.0

你得要把U盘快速插入,才能识别为3.0

如果你U盘慢慢插入,很可能识别为2.0

网友:
USB 3.0都是4+5针脚也就是一共9针

网友:
我有个USB3.0的SATA转接头,接入3.0用不了,只能用2.0,有时只有3.0接口的设备,就轻轻的插入一点,识别到2.0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搞这么垃圾的优盘加速呢?要也要搞个固态优盘呀

很久以前用的,现在翻出来了顺便拆一下看看,现在都换ssd了

网友:
插的慢了就变成2.0了

网友:
确实涨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规范的usb3.0

网友:
3.0的U盘肯定兼容2.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悄悄的告诉你,你插入3.0的USB口,还不一定就认3.0

你得要把U盘快速插入,才能识别为3.0

还有这个说法,这个倒没注意哦

网友:
正常的,要向下兼容的,,,谢谢分享

网友:
大部分都是有两组触点的。

网友:
把U盘快速插入,才能识别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