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湿度测量仪,精度怎么样?

楼主(2023-01-10):
想买个温度湿度测量仪,主要放实验箱附近简单记录一下实验数据,淘宝上那么多品牌,测量精度怎么样?
想买个几十块钱的,有比较过的朋友吗?小米的怎么样?

网友:
小米的 很垃圾

网友:
超市时的家用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A:
一般瑞士传感器温度正负0.1度,相对湿度正负3-5%
买回来测温度准确度:以包裹保鲜袋浸泡至冰水混合物的方式测量0度,与水银体温计一同浸泡一桶37度左右的水做对比(水越多越准)
测湿度:与饱和浓盐水(盐水、盐混合物)一起用密封箱封装,一段时间后越接近75.7的湿度值越准确

小米的还行吧,大致看看是可以的,用的是瑞士传感器

网友:
温度表很便宜 可以买3个放里面 做选举

网友:
这种东西还真不好说,一分钱一分货。个人建议买个够用就行

网友:
小米那个小个的蓝牙的买过几个,可以记录曲线,历史温湿度查询

网友:
买sht温湿度传感器的比较准

网友:
湿度一般都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瑞士传感器温度正负0.1度,相对湿度正负3-5%
买回来测温度准确度:以包裹保鲜袋浸泡至冰水混合物的方式 ...

这个方法应该准

网友:
主要看采集元件精度

网友:
想要精度买单独计,玻璃温度计比较准确

网友(2023-02-24):
挑贵的传感器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