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通信基站电池问题,比亚迪4850 4860能改串数吗?

楼主(2023-01-10):
以前老站有朋友发过上位机软件,比亚迪4850 4860能改串数吗?板子是15串电池里的,有16串的接口。上位机连机好像什么都不能改。不知道还有没有坛友玩这个电池。
跑了下线路,板子接口虽然标注16,但板子只支持15串,也没有预留16串的空焊盘,补零件都补不了。
话说BYD这板设计真好,接电池时不小把正负接反,换回来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A:
这个玩意儿有点儿冷门啊

网友B:
改了电动车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电动车上用?

准备改电三轮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儿有点儿冷门啊

是啊,玩的人不多

网友A:
玩的人少,资料就不好找,自己得多摸索摸索,试错成本就高!

网友C:
改串数的话,还是直接换保护板吧

网友D:
改过一次,80%电芯报废,再也不敢改了。成本高,还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串数的话,还是直接换保护板吧

电池买了好几年,曾经某宝上买了个16串铁锂带均衡的保护板,同口50A的。没用多久就坏了,电池后来一直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过一次,80%电芯报废,再也不敢改了。成本高,还危险。

怎么改的?软件里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的人少,资料就不好找,自己得多摸索摸索,试错成本就高!

有上位机软件,里面没有改串数的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买了好几年,曾经某宝上买了个16串铁锂带均衡的保护板,同口50A的。没用多久就坏了,电池后来一直吃 ...

我用的百威的20串同口,2014年至今还是服役
电池也是BYD通信电源的拆机单体铝壳10AH

网友E:
拆电池出来 再改其他的保护板会比较好吧,用的蚂蚁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电池出来 再改其他的保护板会比较好吧,用的蚂蚁什么的。

蚂蚁板,看网上评论,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电池本来买的二手,也测没什么容量内阻,不想投入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百威的20串同口,2014年至今还是服役
电池也是BYD通信电源的拆机单体铝壳10AH ...

你买的质量好,马上快十年了,我买的板子用了几个月就坏了,大mos击穿了一个,小的贴片耗尽型mos坏了一个,铁锂充放电ic坏了一个,其它的还有电阻烧坏了。本来板子是修好了,怕哪天骑出去要推着回来,就没用这块板子了。电池也就吃灰了好几年了。
我用的原铅酸电池的充电器,不知道是不是充电器电压高了击穿场管然后把其它的元件一起带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百威的20串同口,2014年至今还是服役
电池也是BYD通信电源的拆机单体铝壳10AH ...

百威的保护板感觉还不错,我也有几个百威的板子,挺好的。还有个天津的 三个字的厂子 想不起来,他家的保护板也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蚂蚁板,看网上评论,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电池本来买的二手,也测没什么容量内阻,不想投入太多 ...

有大婶测过,蚂蚁、极空等智能保护板,蚂蚁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大婶测过,蚂蚁、极空等智能保护板,蚂蚁还是不错的。

能随时查看数据还是蛮方便的。其实原板设计得还是不错的,今天把电池接反了都没烧。

网友(2023-05-14):
图片也没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