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各位这种温度传感器可否DIY成测温表笔?可是这个有三根线...

楼主(2023-01-10):
如果可以该怎么接线呢?890C+的万用表上能行吗?还有这个与淘宝9块钱包邮的做好的成品比精度会提高吗?或者有其他什么精度高的可以DIY吗?另外是否需要校准什么的?3Q

网友:
万用表用的两线热电耦吧

网友:
温度传感器是不是都是感温电阻,只是外封装不同而已?

网友:
这个是温度传感器IC,输出的是数字号

网友:
显然你买错型号了。

网友:
先了解下什么是DS18B20吧

网友:
两线热电耦 原表都配有的

网友:
这是仪表上的专用温度传感器,

网友:
应该不行,没法匹配啊

网友:
这个不能接到万用表上

网友:
温度传感器分很多种类,每种又又细分,常见的工业用的主要有热电偶和PT100热电阻,主要是因为他们测温范围大,另外还有不常见的PT1000.以及常见的配合单片机的PTC和NTC热电阻,这类热电阻的测温范围比较小,通常在100度以内,再有就是楼主这类内部带单片机的总线式温度探头,测温范围几十度,主要用于大棚土壤温度测量,三线总线式链接,配合上位机可以连接很多个,可以测量很多个点的温度

网友:
这个是DS18B20,是集成电路的,万用表一般用的是K型热电偶的,肯定不行。

网友:
类似的探头好像有测温量程吧。

网友:
改不了吧!万用表测温基本都是用热电偶

网友:
简单的事你搞复杂了

网友:
万用表测温需要专用的

网友:
看着像3D打印机的加热棒

网友:
还需要另外的电源吗?

网友:
像PT100的热电阻,三根线有可能其中一根是做导线补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