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23年第一拆:SUNSUN自动喂鱼器拆解

楼主(2023-01-10):
喂鱼器好像很少看到人拆,今天我来拆一个看看。
买来没两天,还没开始用。早期曾经想自己DIY一个的,但是发现这个几十块钱比自己做省事多了。

▼外观三视图,按键区是3个按键+3个指示灯(按下去亮一下表示系统接收到指令,平时不亮)。
   12和24是指多长频次喂食一次,比如一天喂一次就按24,此后每天同一个时间会自动转动一次。
   上面的手势按键是手动喂食。按下去之后会不会影响定时,我还没琢磨清楚。

这个白色转轴是接鱼食盒的,上面有卡口,必须对准才能按下去

鱼食盒接好的样子,我这还在改造测试(减少出料口投料量),没装到位,后面缝隙正常没这么大

▼开拆,上下左右四个卡扣,没有螺丝,正面贴纸后面也没有螺丝

▼白色应该是机械模块,包括电机和减速装置

▼顺着卡槽拿出白色模块,里面是电路板,有三个插座,电容和晶振。这个就不要改8025了。

▼三个插座分别连接到:电池仓(2*1.5V 5号电池),电机模块,限位停机模块

▼机械部分特写,电机蜗杆之后三级减速。右边红黑线是限位停机模块

▼电池仓

▼说明书

▼我在别人的评论里还看到过这种机构的,进水后机主拆开了。最大不同是电机和减速装置,简化了很多。
   我这个是22年11月生产的,这个可能是早期的产品。

以上,谢谢观看,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水族产品都利润高的,这里头真是简单啊

网友B:
板子另一面是不是一牛屎

网友C:
这个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D:
自动喂鱼比较省事

网友E:
有点像爽口珠卡槽结构,每次转动出来点鱼食。价格贵的话应该可以用步进电机,密封圈隔开水汽,万一偏离可以调回。

网友F:
水多鱼少,用这个放心。

网友G:
楼主的8小时简配了

网友H:
这个太小众了,是投喂观赏鱼和热带鱼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族产品都利润高的,这里头真是简单啊

是的,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另一面是不是一牛屎

抱歉没拆那面,主要是因为可以料到就是 3个按钮+3个LED,外加一个牛屎or芯片,懒得拆了。

网友I:
不是自己亲自动手喂,鱼见了你都不亲,看见你走进都躲你远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知道多少钱?

最低配,38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喂鱼比较省事

我也是买来试试,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像爽口珠卡槽结构,每次转动出来点鱼食。价格贵的话应该可以用步进电机,密封圈隔开水汽,万一偏离可以 ...

你说的这种高端的应该也有卖的,我用的少,也不知道效果,就买的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多鱼少,用这个放心。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8小时简配了

是的,还有8小时的,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太小众了,是投喂观赏鱼和热带鱼的吗?

对,就是观赏鱼用的,还有高端的带Wifi和手机APP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自己亲自动手喂,鱼见了你都不亲,看见你走进都躲你远远的。

所以只能偶尔用用

网友:
不是3天换一次水,7天换一次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