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修复公牛充电宝,型号:GNV-PBA102

楼主(2023-01-10):
10000毫安,输入接口损坏。铁壳跟主体用卡扣扣住。电芯部分我没拆开。

网友:
公牛现在啥都做了

楼主:
是的。数据线也做

网友A:
我的10000ma的充电宝被我弄丢了  想再买一个  看看现在的都好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0000ma的充电宝被我弄丢了  想再买一个  看看现在的都好贵啊

是吗?所以我的充电宝都捡着在

网友B:
修他干嘛 直接找经销商换新

网友:
恭喜成功修复,有些充电宝就是一次性的,根本就没打算让人拆修

网友:
竟然不用上撬棒,上螺丝的都是良心产品。

楼主:
肯定要用撬棒工具,徒手拆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他干嘛 直接找经销商换新

公牛的售后很渣的。

网友C:
更换了microUSB口吗?

网友:
充电宝捡了四五个,拆电池还拆了两个,都不是多好的,基本上都是吃灰的下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10000ma的充电宝被我弄丢了  想再买一个  看看现在的都好贵啊

前几天有个卖2W无快充罗马仕的20块,买了一个,成色还行,是好的。

网友:
估计一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了microUSB口吗?

没换,虚焊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了microUSB口吗?

原来的接口没烂。里面虚焊断线,飞线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数据线也做

公牛的数据线还是不错的,除了贵

网友:
比较讨厌这种椭圆形

网友:
现在做插足的做充电宝了,做文具的做打印机了,做白酒的做汽车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