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晒邦24v电源板,用在JBC245上够不够

楼主(2023-01-10):
这个电源板用的jbc245上是不是有点小!做工怎么样!有没有推荐的电源板,长度130

网友A:
我用hp 32V  2.5a   改的    把原带的9N60 mos改成20N60    输出加了个肖特基  加了个电容   用245烧水没问题

网友:
我认为可以,

网友:
一百瓦不虚标的话也差不多了吧?

网友:
看着中规中矩,也算是比较好的了。

网友:
交直流通用的

网友B:
这个板子把贴片全部贴插件面,烙铁都下不去,按理应该都贴背面,方便维修还可以用单层板。

网友:
我认为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hp 32V  2.5a   改的    把原带的9N60 mos改成20N60    输出加了个肖特基  加了个电容   用245烧水没问 ...

上面就是20n60,我接上试了一下,打嗝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就是20n60,我接上试了一下,打嗝保护!

应该要改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就是20n60,我接上试了一下,打嗝保护!

mos 的检流电阻减小    但这样容易烧管     不能长时间大功率烧245

网友:
245一般要24v 5a,最大130w功率,

网友:
好用就用,不好用的拆了卖铜

网友:
你这个感觉小点,看变压器有点小,真能到4安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把贴片全部贴插件面,烙铁都下不去,按理应该都贴背面,方便维修还可以用单层板。{: ...

插件波峰焊,贴片在波峰焊面的话需要打红胶

网友:
245不是要150W电源

网友:
我给你一个g环牛吧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虽然有点勉强,但用肯定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