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 ESP8266 AP 中继 (可修改AP的MAC地址)

楼主(2023-01-10):
最早跟网上搜了一大堆,要么就是编译好的bin,要么就是无法用arduino编译的(懒得折腾esp开发环境)只会用arduino写代码

后来才搜到github的代码,发现作者的代码已经被收录到 esp8266 arduino 示例中,费眼的找了好久才发现

最早的中继名字叫,esp8266 wifi repeater,也就是早期满天飞的 bin 文件

现在这玩意叫 NAPT ,用8266连wifi,再发射一个新的AP,默认代码是在原来ssid名字后面加上extender发射

再说代码修改部分功能,我加上了AP默认SSID和密码,重要的是加了AP默认mac地址的修改,这功能太有用了。。。很多需要绑mac验证的功能。。。不说了
会用的自然知道用在哪里,不会用的就随便玩玩就好,不过看帖子有人说AP只能连4个client,这个我没试,另外8266天生低能。。。网速不要抱太大希望,毕竟重要的还是ssid和mac地址

有兴趣的可以看下这个8266管理界面,暂时没想好怎么把AP功能放进去,最近更新了LittleFS替换原来的SPIFFS,加了兼容ESP32,不过ESP32库缺少读取LittleFS信息的代码,就都留空了

另外,esp8266 broads 我升级到了最新的 2.0.3 老版本我不清楚是否有 include 的库,最好用最新的

https://github.com/happysoul/esp8266web
https://gitee.com/happysoul/esp8266web

基于这个例子修改的

本来想给代码加颜色的,发现代码中不支持,算了。。我都加上了   //-----------------------------------  来标注是我修改的部分

// NAPT example released to public domain

#if LWIP_FEATURES && !LWIP_IPV6

#define HAVE_NETDUMP 0

//要连接的wifi
#ifndef STASSID
#define STASSID "123456" //-----------------------------------
#define STAPSK  "password" //-----------------------------------
#endif

//AP配置信息
#ifndef APSTASSID
#define APSTASSID  "AP_SSID" //-----------------------------------
#define APPASSWORD "password" //-----------------------------------
#endif

//修改AP的MAC地址
uint8_t newMACAddress[] = {0x00, 0xaa, 0xbb, 0xcc, 0xdd, 0xee};//-----------------------------------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lwip/napt.h>
#include <lwip/dns.h>
#include <LwipDhcpServer.h>

#define NAPT 1000
#define NAPT_PORT 10

#if HAVE_NETDUMP

#include <NetDump.h>

void dump(int netif_idx, const char* data, size_t len, int out, int success) {
  (void)success;
  Serial.print(out ? F("out ") : F(" in "));
  Serial.printf("%d ", netif_idx);

  // optional filter example: if (netDump_is_ARP(data))
  {
    netDump(Serial, data, len);
    //netDumpHex(Serial, data, len);
  }
}
#endif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f("\n\nNAPT Range extender\n");
  Serial.printf("Heap on start: %d\n", ESP.getFreeHeap());

#if HAVE_NETDUMP
  phy_capture = dump;
#endif

  // first, connect to STA so we can get a proper local DNS server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STASSID, STAPSK);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
    delay(500);
  }
  Serial.printf("\nSTA: %s (dns: %s / %s)\n",
                WiFi.localIP().toString().c_str(),
                WiFi.dnsIP(0).toString().c_str(),
                WiFi.dnsIP(1).toString().c_str());

  // give DNS servers to AP side
  dhcpSoftAP.dhcps_set_dns(0, WiFi.dnsIP(0));
  dhcpSoftAP.dhcps_set_dns(1, WiFi.dnsIP(1));

  WiFi.softAPConfig(  // enable AP, with android-compatible google domain
    IPAddress(172, 217, 28, 254),
    IPAddress(172, 217, 28, 254),
    IPAddress(255, 255, 255, 0));
//  WiFi.softAP(STASSID "extender", STAPSK);

  Serial.print("mac:");                                      //-----------------------------------
  Serial.println(WiFi.macAddress());                   //-----------------------------------

  WiFi.softAP(APSTASSID, APPASSWORD);
  //修改AP的MAC地址

  //wifi_set_macaddr(STATION_IF, &newMACAddress[0]);//ST模式           //-----------------------------------
  wifi_set_macaddr(SOFTAP_IF, &newMACAddress[0]);//AP模式               //-----------------------------------

  Serial.print("mac:");                                      //-----------------------------------
  Serial.println(WiFi.macAddress());                   //-----------------------------------

  Serial.printf("AP: %s\n", WiFi.softAPIP().toString().c_str());

  Serial.printf("Heap before: %d\n", ESP.getFreeHeap());
  err_t ret = ip_napt_init(NAPT, NAPT_PORT);
  Serial.printf("ip_napt_init(%d,%d): ret=%d (OK=%d)\n", NAPT, NAPT_PORT, (int)ret, (int)ERR_OK);
  if (ret == ERR_OK) {
    ret = ip_napt_enable_no(SOFTAP_IF, 1);
    Serial.printf("ip_napt_enable_no(SOFTAP_IF): ret=%d (OK=%d)\n", (int)ret, (int)ERR_OK);
    if (ret == ERR_OK) {
      Serial.printf("WiFi Network '%s' with same password is now NATed behind '%s'\n", STASSID "extender", STASSID);
    }
  }
  Serial.printf("Heap after napt init: %d\n", ESP.getFreeHeap());
  if (ret != ERR_OK) {
    Serial.printf("NAPT initialization failed\n");
  }
}

#els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f("\n\nNAPT not supported in this configuration\n");
}

#endif

void loop() {
}

补充内容 (2023-2-10 10:13):
帖子无法改了
补充,这里只分享8266现有功能,请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讨论和使用
就像菜刀正常使用合法,但威胁他人生命时就要接受法律制裁了...

补充内容 (2024-2-2 11:05):
完整版本 看20楼大佬的帖子,功能上就是 某些 app 的某些操作会判断 当前连接的 无线网ssid名字和mac地址,才能做某些操作。8266用来模拟 AP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时试一试

网友:
给物联网家电什么的 做中继还是可以的,反正不要求网速

网友:
牛,,,,给物联网家电什么的 做中继还是可以的,反正不要求网速

网友A:
以前玩过,主要是某些打卡软件是只需要SSID和MAC一样,就不需要定位,懂的都懂吧

网友:
学习了。
以前找个一个类似的,基本没法用。
空了试试楼主这个

网友:
已经下载,

打算完成扫描后,保存E2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玩过,主要是某些打卡软件是只需要SSID和MAC一样,就不需要定位,懂的都懂吧 ...

能展开说说吗?不然确实没发现怎么个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玩过,主要是某些打卡软件是只需要SSID和MAC一样,就不需要定位,懂的都懂吧 ...

哈哈 你看懂了

楼主:
wifi配置里,就是把ssid和密码保存成littleFS文件,好处就是不直接读写地址,应该能平衡存储来延长寿命,这也就是为啥我不用那些wifi库来配网

网友B:
LittleFS  上传插件,默认不支持 ESP32

                if(!PreferencesData.get("target_platform").contentEquals("esp8266")){
                        System.err.println();
                        editor.statusError("LittleFS Not Supported on "+PreferencesData.get("target_platform"));
                        return;
                }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ttleFS  上传插件,默认不支持 ESP32

                if(!PreferencesData.get("target_platform").contentEquals("es ...

https://github.com/lorol/arduino-esp32littlefs-plugin
我没试 你可以看看

补充内容 (2023-2-10 09:47):
地址写错了
https://github.com/lorol/arduino-esp32fs-plugin
右侧有下载 按照步骤放到指定位置重启ide 就能看到上传功能了

网友:
如果有esp8266的wifi驱动开源就好了

网友C:
请教下楼主。这个地方 如果只修改AP不修改ST模式的MAC地址,手机显示连不上,获取IP地址失败,如果都修改,似乎MAC地址还是esp8266本身的原装IP,好奇怪
  //wifi_set_macaddr(STATION_IF, &newMACAddress[0]);//ST模式           //-----------------------------------
  wifi_set_macaddr(SOFTAP_IF, &newMACAddress[0]);//AP模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楼主。这个地方 如果只修改AP不修改ST模式的MAC地址,手机显示连不上,获取IP地址失败,如果都修改, ...

奇怪,发帖子的时候看功能是正常的,现在运行看到的就有问题。。。
可以看下这个
https://randomnerdtutorials.com/ ... ac-address-arduino/

另外改下
WiFi.mode(WIFI_AP_STA);
再有就是 wifi_set_macaddr 前面的注释去掉,ST和AP 要2个mac

我后面再找时间详细研究下怎么使用 再搞个功能完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发帖子的时候看功能是正常的,现在运行看到的就有问题。。。
可以看下这个
https://randomnerdtuto ...

谢谢楼主,我自己研究了下,搞定了。需要先设置MAC再连网,就ok了,连了wifi再改MAC好像会导致DHCP崩盘
我做了个有网页配网的版本
ESP8266网络AP中继 可网页设置SSID和修改MAC地址(开源,免编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795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