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移动的魔百和CM101s网络机顶盒

楼主(2023-01-10):
捡到一个移动的魔百和CM101s,拿手里沉甸甸的没有松松垮垮的感觉!看看能不能刷机成普通盒子用,拆开看看感觉质量还不错,板子挺厚的,主芯片有散热片型号看不到,板子上写着M8233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型号,散热片挺小的!运行内存应该是2G的,背面emmc!有没有专家懂这个的?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可以改装游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可以改装游戏机~~

不行吧,这个主芯片应该不支持,那种可能是要s905芯片吧

网友:
没上电先试试。

网友:
看封装大概率海思系列,hi3

网友:
海思系列芯片,可以使用海兔工具刷机。也有简单的方式安装自己的软件,使用TV盒子助手,电脑和盒子在同一局域网内,盒子要开启USB调试,然后联机后会自动开启adb接口,这样通过TV盒子助手删除或安装app,也可以刷机成NAS,供家庭娱乐存储使用。

网友:
沉甸甸的是指上壳那个铁块吗

网友:
感觉现在的机顶盒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型号貌似可以刷机……变成网络机顶盒使用

网友:
可以刷成网络机顶盒自己装软件。

网友:
看来是全国产的芯片了吧!

网友:
刷机当个游戏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这次只捡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只捡了一个

就一个,嘻嘻嘻已刷好!开机华为界面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可以改装游戏机~~

这个大芯片是海思的,刷不了游戏机

网友:
用2个201-1CH找不到固件

网友:
一个是 hi3798的芯片,网上找固件刷机 看电视

网友:
我一般就是装个悟空桌面,然后安装各种直播软件,就行了

网友:
基本上用的很少

网友:
这个好刷,网上教程多,还有不拆机刷机的教程,但是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