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omRon G3NA-205B

楼主(2023-01-10):
看这个就明白是什么啦

主板

接线桩,总有几克铜吧

再来一张

没有螺丝固定,导热硅脂,铝板散热

得到一枚双向可控硅

背板

收获不多

简单拆解,现在公布答案:固态继电器

网友:
用的是吐丝吧的光耦...

网友:
固态继电器,如果是好的,拆了可惜了。

网友:
固态继电器。算不上少见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比液态的好用多了。

网友:
固态继电器。。。。。这个好的还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比液态的好用多了。

液态继电器?

网友:
这不就是固态继电器吗?正常大功率使用要加散热片的。

网友:
固态继电器

网友:
应该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
算不上少见

网友:
这个不就是固态继电器,体积小,功耗低。

网友:
写的请清楚楚,solid state relay=固态继电器

网友:
欧姆龙固态继电器

楼主:
SSR固态继电器,这个是好的,拆了研究一下。果然大神多

网友:
这个发热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比液态的好用多了。

气态的更好,特别轻。

网友:
三态继电器更加好!!

网友:
欧姆龙牛x啊,这个是过零触发的吗,输出波形畸变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