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对比国标和英标插头,10安和13安选哪个

楼主(2023-01-10):
手头上有几款国标和英标插头,想用在音响排插上,简简单单能直通大电流即可,不需要华而不实的外形。

国产是一款松集插头,之前没听说过,3.5元一个,电极是一体铜条,没有铆接,铜线直接上螺丝固定,插脚用的是黄铜不知道纯不纯,反正简单使用。
英标的插头是10多年的老货,KDJ和approved两个牌子,火线都自带英国产的保险管,音响发烧友看着直流口水,可惜只有3安培。想不明白,为什么插头标示13A/250V,保险管却是3A的小规格。
保险座是紫铜与插脚的黄铜铆接,这种与一体铜条相比,哪种更可靠。
英标的插脚中间有一段黑色的貌似塑料材质,那怎么通过电流,还请坛里的大神科普一下。

------------
用磁铁测试了一下,国标插头和approved英标头的铜可以吸起来,KDJ铜纯度很高,连螺丝都是铜的。

楼主:
第二个出场的是approved英标插头

楼主:
接线柱够粗壮

楼主:
这款NTA229的插头还带硅胶保护套

网友:
英标很多都带保险丝,

网友:
黄铜就掉价,磷青铜的才好

网友:
直通大电流首选英标,接触面的体积面积咬合度都在那摆着呢。

网友:
你不说你要通过的电流怎么比较,如果都只有1-2A电流,这两款能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音响有多少瓦啊?

网友:
那段黑色塑料只是在外面包了一层,里面还是铜,这是为了防止有的时候插头太紧,拔出一点后手指头会下意识的抠进去方便用力,容易碰到插脚触电,

网友:
如果插座合适,首选英标了。

网友:
是我用英标的  ……

网友:
这铜真的粗

网友:
那是真的铜吗?

网友:
用什么插头,估计得先问问插座吧

插座不同意的话,你选再好的也不行啊,强插不合适吧

网友:
插座合适的话英标是首选,用料就让人感觉安心。我其实一直想问一下为什么国标插头不能把插脚设计得厚一点,现在的设计插板与插脚的咬合面太容易松动了

网友:
还是国产的吧!

网友:
英标插头和插座是长方形,接触面积有90%,所以能过大电流。

网友:
优质产品两种接触可靠性差不多的。
国标成本远远低于英标的。。。

因为音响产品很多不能定制,都是万用插座。这玩意就英标接触最好。。。
你要是自己定制国标三脚一样用。。。
如果你想接粗电线,整国标16A也行。。。

网友:
当然是英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