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2x元60g随机ssd,来了个命悬大日,有项感人的数据快20000了。。。。

楼主(2023-01-10):
帮人小钱升级,铭瑄的巨无霸系列,巨无霸 为啥英文是maxsun巨日??后来才知道maxsun是铭瑄。。。。。。。。

无外伤,螺丝都没上过,用泡沫双面胶粘的,第一张标17年9月

1万8的crc警告,差点没吓死,使用时间和次数感人啊

试着算一下,这个写入量和时间匹配吧

测试出错,重新格了一下就过了

看看里面,颗粒的印刷位置高低不一。。。。。

用着还可以,装了系统折腾了一会儿,crc没变化

网友A:
不懂,我买了个镭风的120的,做系统盘用,70块钱买的感觉还行

网友:
买新的也不差那几十元吧

网友:
才用这么点时间?不会是计时出错了吧。

网友:
C7一般是SATA线有问题或者没插好造成的错误,他数值多大都不影响使用。但是需要检查线。这么大的数值应该是在他原先使用过程中线一直都有问题。。。

别的问题。。。不是他造成的。

网友:
我前阵子30元买了个丢固件的128G,现在还仍在哪里吃灰,32G的颗粒实在没兴趣弄

网友:
现在还需要买二手的,?

网友:
固态还是不太敢用,像优盘一样说挂就挂,怕丢数据

网友:
寨盘能用就好

网友:
我感觉的排除是回收来重新开卡的,毕竟通电时间才这么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我买了个镭风的120的,做系统盘用,70块钱买的感觉还行

镭风不是显卡吗

网友:
一般不坏,坏了不好修

网友:
20多元60G,装了系统后,所剩无几啊,

网友:
新的现在也不贵了

网友:
这个容量当个启动盘还行,给老机升级用用

网友:
颗粒没打磨,不假

网友:
现在新的也便宜

网友:
数据感人还是别用了,数据有时比硬件更值钱。

网友:
60G只能当系统盘用用了

网友:
重新开卡就是了,你这个还是mlc颗粒,46xt开卡简单,前几天卖了一个248g的,才卖65包邮。现在固态不值钱了,60g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