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大家家里面吸顶灯用的多少功率的呢

楼主(2023-01-10):
我现在自己的小卧室,大概15平吧,我也没量过,现在用的12W的吸顶灯,总感觉不够亮

不知道是不是我视力出问题了还是灯老化了怎么地,感觉不够亮

特意来这个区问问大家用多少w的灯呢

网友:
30W  左右的   自然光 LED  不要用白光

网友:
20W 感觉很亮

网友:
12W只能照明使用,看书嘛弱了点。

网友:
15平方在话,最少36W,而且还不能高色温的,最好4000多色温,显色性感觉好点。

有时候觉得暗,实际是因为灯光惨白,显色性差,看东西觉得不清楚,就会觉得暗。

网友:
正泰 双色 36W      ……

  公牛现在出了  60W 白光 ……

网友:
砖家建议一平方一瓦,实际上2w差不多,还有楼上说的色温问题要考虑。说的是实际功率不是标称功率

网友:
20+W够了的,LED灯具发光效率高。

网友:
12W不行就18W,
再不行就24W!

网友:
15平方 12W的确实小了,20W左右吧。

网友:
12W的吸顶灯是LED还是节能灯,亮度不一样。
现在LED的灯也是虚标严重,真不好掌握。

网友:
一般你那个面积要60瓦,到90瓦才亮。还不能频闪,我客厅都180瓦的

网友:
建议24W的双色遥控灯(2个12W的,双控最好,12W的休息时使用,睡觉还可以开成夜灯模式)

网友:
不是大品牌,虚标无底线,

网友:
我饭厅都是4个20W卤素,还有一圈LED,3W 总共100W是有的

网友:
我家客厅用自己做的5个7W LED灯泡(电流调小实际功率6W左右),卧室用的是前沿家买的18W欧普灯板改的吸顶灯。

网友:
至少30W,要足功率,不是虚标30W,买那种3色温的,可以随意组合

网友:
应该用30W左右

网友:
我家小卧室灯光也需要换了,目前是8W节能灯,不够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