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代换 有懂行的高手指点

楼主(2023-01-10):
7.5千瓦380v三相异步电机,转速1500转,48牛米,长宽高400*300*260mm,要求缩一半尺寸,逼着想改伺服驱动,初步看上西门子s-1fl6096配cs v90变频。有懂行的高手指点?

网友:
西门子V90系列伺服电机最大功率才7.0KW,扭矩最大才33.4牛米,不知道是否能满足你的动力要求。
下面给你选型如下:
采用普通级别的V90伺服,三相400V电压,额定转速2000r/min,33.4牛米,长289宽180高180mm(体积缩不到一半),增量式编码器。

伺服电机订货号:1FL6096-1AC61-0AA1
伺服驱动器订货号:6SL3210-5FE17-0UF0(总线控制),6SL3210-5FE17-0UA0(脉冲控制)
电机动力电缆(10米)订货号:6FX3002-5CL11-1BA0
编码器电缆(10米)订货号:6FX3002-2CT10-1BA0

如果想采用更大功率的话,可以使用高级版本的西门子伺服电机,如S120系列,那个价格就贵很多了。

伺服一般需要PLC控制,想简单点就选购脉冲型的驱动器,想组网的话就选购总线型的驱动器。如果只是代替三相异步电机的话,建议脉冲型的伺服,使用它的速度模式即可。PLC可使用S7-200SMART、S7-1200等。

网友:
你这个方案以我的经验提供一点建议:大功率的伺服电机长时间不间断运行,冷却是个大问题,伺服电机代替普通电机,负载变化大的话会经常停机保护,很头疼,如果有像电三轮那种无刷电机的话就好了,个小力大,还可以设置堵转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