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自带机械千斤顶改装

楼主(2023-01-10):
前几天刚出门100米不到,车胎被扎,直接漏完气,自带的机械手摇直接顶不起来,国家拿以前货车用的10T液压的,缺液压油没加将就用,顶起来不会慢慢回落,对于应急换台加原车的 2个顶住没问题,
进入正题,考虑自己有电动扳手  棘轮扳手    思索加装一个螺丝, 翻箱倒柜的找到一颗大螺丝,焊接到丝杆另一头,使用就反方向用棘轮扳手或电板手方便多了,

网友:
车上应该有个直角的带套筒的大扳手吧,用那个应该可以把自带的顶升起来的,当然还是棘轮扳手更好用...

网友:
原车自带的没顶起来?是位置不对吧~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是你顶的位置不对,只要顶对位置,我的破烂原车的千斤顶,多重的小轿车都能顶起来

网友:
有这个螺丝可以直接用棘轮了

网友:
你不会顶到门槛上把门槛顶个大坑了吧?原厂说明书有固定顶升位,一般是前后轮处底部的加强筋缺口,或者是一块方塑料

网友:
我的车上也常放有锂电扳手

网友:
自己加工比较方便

网友:
你顶的位置对不

网友:
改造很实用,棘轮最好!

网友:
这种剪式千斤顶,材料太薄了。

网友A:
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车上的备胎和千斤顶都是摆设,我刚拿到车那年,以防万一就先拆个轮胎试试,结果我那车轮胎大,千斤顶顶到最高,车轮都没离地,只好又放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车上的备胎和千斤顶都是摆设,我刚拿到车那年,以防万一就先拆个轮胎试试,结果我那 ...

你顶错了位置吧,一般车载标配的千斤顶是可以顶到轮胎悬空的,除非售车的地方给你换了。

网友:
标配的千斤顶要是连自己车都顶不起来的话,早被投诉了

自己翻翻随车手册,里面会告诉你顶哪个位置,四个轮胎都有对应顶的位置,顶错位置会顶坏车的

网友:
用电炮打临时用用可以的,但不建议长期使用,会滑丝杠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顶不起

网友B:
既然动电焊了,为何不找个1/2套筒焊上去?这样直接怼上电板手或棘轮扳手就可以开干了,用不着再通过套筒扳手加力。
没有买保险,或者住的地方很偏远?自己换上备胎开车去修理店还是很麻烦的,这种情况利用保险公司的免费救援更方便些吧。第二辆车都在考虑更换了,这东西还没有用过一次,唯一遇到的一次扎胎漏气是在小区楼下,但是不太严重,拿车载打气泵补了点气就直奔维修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动电焊了,为何不找个1/2套筒焊上去?这样直接怼上电板手或棘轮扳手就可以开干了,用不着再通过套筒扳 ...

焊个跟轮胎螺丝一样大的螺帽,不就是与轮胎共享套筒吗?

在市内或低速路上出现轮胎问题,当然可以叫救援或者保险免费拖车,在高速上轮胎出现问题,那就麻烦了,保险拖车不能上,只能叫高速救援,那都是外包给第三方的,收费喜人,而且等待时间极长。

网友:
这东东把小轿车顶起来应该没有问题,毕竟厂家配置的千斤顶都是经过计算,可以在本车上使用的。

网友:
这种没有红色的千斤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