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分钟拆修智米超声波加湿器噪音大!

楼主(2023-01-10):
用了三年的智米加湿器(机器型号:JSQ01ZM)噪音突然变大,这难不住拆友。

脚垫底下四根螺丝相当好拆,话说想把图片竖过来很难,都转好了上传上来还是这个德性!

这个风扇插头拔下来,风扇与机身没有固定,是用底盖压住的,操作熟练可以不拨线。

风扇的贴纸有两层,底下还有一层黑的,我第一次拆居然没发现!还以为不可以加油,二次拆计划钻孔加油的,结果发现还有一层黑色隔油纸,气我半死。

轴承加2-3滴白油,就是剃须刀、电推子油。没有白油,也可以加汽车的润滑油,不能加食品油!

原样装回去,搞定!又可以安静的加湿了!如果拆友有这台机器,建议不等出噪音,直接拆了加油!这玩意就是三年的寿命,加个油再用5年也没事了。

提外话,因自来水里溶有很多矿物质,所以超声雾化加湿器使用自来水的,家具上会有白霜现像,简单换用纯水就好了。如果家里没有纯水机,就买那种自然蒸发的加湿器, 但是机器里会结垢,不想结垢就整体多换水吧!多谢各位!

网友A:
那种胶合板不会受到蒸汽的影响而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胶合板不会受到蒸汽的影响而膨化?

没事吧,外面都是有贴层,水进不去的,这套苹果家具用的时间很久了,质量还可以,关键是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胶合板不会受到蒸汽的影响而膨化?

我在北方,冬天空气极度干燥,所以水雾出来就气化了,地面就是干的,家具更是没事了!

网友B:
有大神直接增加693zz或830zz滚珠,于是就成了双滚珠风扇……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超声波加湿器故障,大多是水沟太多所致。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大神直接增加693zz或830zz滚珠,于是就成了双滚珠风扇……

拼夕X宝很多微型滚珠轴承转动有明显沙沙声,估计是滚珠圆度不太好,有的生产后没有精磨加工,尽量买NSK美蓓亚等原装轴承好点。楼主风扇用润滑脂好点,不会像缝纫机油容易变干。

网友:
做工可以的。不过这样时间一长还是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