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7208、TC7102,帮看下哪款路由器好些?

楼主(2023-01-10):
看上华为这个了7208和7102,两个型号差3元,请问一下哪个好些?是内存大的好?接受信号器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现在买要买内网2.5G的网口的比较好点吧

楼主:
卖家也说7208卖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买要买内网2.5G的网口的比较好点吧

二百元,不能再贵了。要是我自己用就搞个二手的了

网友B:
说实话,华为路由器用过,没有好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华为路由器用过,没有好感,

TP的wifi6太贵了,选了半天,或腾达或华为。二百元中档价格。

网友C:
去咸鱼吧

网友D:
XDR3010 2.4G和5G都带功放 ,支持160Mhz,wifi6。
狗东240多。
你那个tc的运营商定制版看过拆机根本没功放,固件也不会更新,垃圾的不行。

网友:
不建议这牌子路由,软件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XDR3010 2.4G和5G都带功放 ,支持160Mhz,wifi6。
狗东240多。
你那个tc的运营商定制版看过拆机根本没功放 ...

感觉Tp和这个配置差不多啊

楼主:
想起个问题,路由器wifi6,手机是不是也得支持wifi6,家里的手机,估计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咸鱼吧

老丈人家用,刚开网,二百兆的,买新的吧,让媳妇定吧。

网友:
才买的电信版7102,年后准备卖了,买K662C

网友:
引用 网友D:
XDR3010 2.4G和5G都带功放 ,支持160Mhz,wifi6。
狗东240多。
你那个tc的运营商定制版看过拆机根本没功放 ...

2021年年底升级千兆宽带,想着在用的6500千兆版可能扛不住了,就打算换路由,差点买了3010,活动价239,后来再去看涨到289了,一气之下干脆再好点,439搞了个5450,结果宽带拉垮,根本达不到千兆,白折腾。

网友:
华为的东东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