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奥特朗 DSF468主控板除胶问题

楼主(2023-01-10):
请问各位高手,电路板灌胶了,平时你们都怎么除胶??

电路板除胶

电路板除胶

侧面都掰碎了

侧面都掰碎了

网友:
这种大面积的胶水,除了直接扔洗板水里泡,或者拿刷子沾洗板水耐心刷,没有其他好办法。

网友:
这全面灌胶,我是真没啥好办法

网友:
慢慢的剥吧

网友:
除胶就是个难题 ,

网友:
硅橡胶还好办,这种只能慢慢抠,我之前修燃气热水器的主板时遇到过,用热风枪加热会好一点,不会像你这样到处都碎是渣子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是可以加热台试试

网友:
这种果冻一样的软胶还真没好办法,可以加热剥下来的胶粒,看看啥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