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987年北京侨光电器厂蝙蝠牌BA82-3A自保式漏电保安器拆解

楼主(2023-01-10):
1987年北京侨光电器厂蝙蝠牌BA82-3A自保式漏电保安器;5A的电流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够,可以看出在那时候家庭的用电器并不多;

里面看着比较杂乱

网友:
以前也是高端的玩意

网友:
那个年代都是用的啥字体,看的像有仿宋和宋体,还有像仿宋但又不是的

网友:
越老越保险,设计的余量比较大。

网友:
看起来挺靠谱

网友:
当年也是高级货

网友:
很老的货了

网友:
请问PCB背面呢?

网友A:
当年很多种形式漏保,我们就给电业局做过变压器配电盘用漏保,遇有漏电或触电就使配电盘断电,待电工排除了故障,再把零线往地面划一下,配电盘重新上电~电工认为很好用,其他如黑色方壳的很常见,这种白色的倒没见过。
直至今日漏保还是“零序互感器”模式,就是人如果在零火线间触电,电到冒烟也不会跳闸,仅仅对火/地触电才跳闸~所以漏保的“保命”功能十分有限,用电者不可大意。

网友:
原来蝙蝠牌也有其它电工产品,以前听说蝙蝠牌落地风扇很耐用,连续运行10年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很多种形式漏保,我们就给电业局做过变压器配电盘用漏保,遇有漏电或触电就使配电盘断电,待电工排除了 ...

现在的漏保主要防止电器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