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电信宽带分容几个问题。

楼主(2023-01-10):
1 小区单元10户,那么电信会考虑总多少容量,还一部分沉余用来日后升级用。
2 电信有临时提速功能。像我200M,下行可以提到500m,上行提到100m。是否可以这样说,我的初始分容 是500m下行,上行100M,就是为用户日后提速用的?

网友:
一般一根光纤过来,直接用无电源的光学设备(类似透镜)分成很多根。
至于带宽是多少,看电信给你配什么级别的猫,机房安装什么样的设备。

我查到的资料,现在比较快的是10G GPON(也可以称为XGPON):
上下行非对称(上行2.5Gbps,下行10Gbps)。分光比:1:128。

上行2.5Gbps,下行10Gbps 是128户的总带宽。

50G GPON也开始搞了。

网友A:
分配的用户带宽,不是由物理线路决定的,是上游的宽带服务器决定的,你的PPPOE账号密码过去,它从用户数据库中获得你的带宽值。一栋楼的用户共享1条光纤的带宽,这条光纤并不是整栋楼所有用户带宽的总和,电信会监控接口带宽占有率,如果超过一定百分比,电信就会考虑升级,否则可能会并发导致拥塞。

网友:
收敛比,BRAS之下的收敛比一般不大于100,OLT之下的收敛比一般不大于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配的用户带宽,不是由物理线路决定的,是上游的宽带服务器决定的,你的PPPOE账号密码过去,它从用户数据 ...

是这么回事,所以普通用户不需要考虑这些,毕竟不是每个用户都把带宽跑满的 ...

网友:
不是这么考虑的。
以前在运营商做过,这边的规定是1台olt带最多3000用户,快超过则需新建,把用户分到2台olt上。
olt上联口市内双10G上联,偏远农村双1G上联,必须双路由,流量有百分比告警,频繁流量超百分比则需扩容。
olt上联到base或交换机上,传输这部分全部不做任何限速,家宽靠账号限速。
说完上行再说下行,gpon有将近2.5G下行1.2G上行。1:8:8分光,原先1个口最大64个用户。现在好像改1:4:8,带32用户了。
这个pon口也有流量超限告警。
假设64用户,这些用户全开300M宽带,这没问题,大家都刷刷抖音什么的也没问题。但如果大家全迅雷下载,马上流量就会爆,这时上工单,上个几次就有人整改扩容了。
新设备都部署xgpon就不细说了。
以上所有正常都有考核。

网友:
上联口  才双10G口啊

共享带宽  怕拥挤

网友:
比如原来的是GPON 2.5Gbps速率   大部分是最多分64个用户,假设一栋楼9-11层,一层4户  先主线1:4接到弱电井,每2层一条光纤, 弱电井里放1:8就能给每户一条光纤了
光衰先经过1:4 降低到-10db,再经过1:8分光器就变了-16,经过入户光纤的损耗,正常光衰就是-19db了
现在更新的X-GPON技术可以两个波长的共载一条线路,也就是能支持新的X-GPON还能向下兼容GPON的老设备,因为波长不同,信号强度有差异,XGPON入户后的光功率比如是-11db,但用老的光猫  光信号可能在-20db了

因为现在三家运营商,不可能每户都能用电信的,即使都用的电信的  也不会每个用户都24小时占满带宽的使用。
如果你是千兆宽带可以向运营商申请XGPON或者10G-EPON线路,一线城市大部分都升级了,老旧小区可能还没有
不过光纤是广播的,接的设备越多,延迟就越大,因为同一时刻只能和一个设备通信,等于把大家的资料一张一张的叠放,然后一张一张分发。
通俗一点 就好比1个人和64个人说话,只能一人一句逐一的说

网友B:
当年宽带带宽还很低的时候,一个小区才100M,我用多拨,一个人就把整个小区带宽给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宽带带宽还很低的时候,一个小区才100M,我用多拨,一个人就把整个小区带宽给占了 ...

现在不能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能拔吧

湖南电信是不能

网友:
电信的不是共享带宽。高峰期都保证了网速。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我们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