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roteus这个软件是不是有问题,按下仿真开始后,为什么这样LED也会被点亮?

楼主(2023-01-10):
很久都没有用过这个软件的,用的是Proteus这个软件,按下仿真开始后,为什么这样LED也会被点亮?懂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A:
栅极为啥要悬空?

网友:
仔细学习一下,以后用得上

网友:
G极悬空MOS管会导通的,你G极接地试试肯定就不亮了!

网友:
g级不能悬空,要加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为啥要悬空?

就是栅极悬空了,MOS也能导通。把栅极反过来也导通,所以怀疑软件有问题

网友B:
MOS内部有个寄生二极管,反过来也通就对了,还是把栅极加个下拉吧。

网友C:
栅极接个10K电阻到地再仿真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栅极接个10K电阻到地再仿真一下看看。

栅极对地加了10K电阻同样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内部有个寄生二极管,反过来也通就对了,还是把栅极加个下拉吧。

栅极对地加了10K电阻同样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