咪咕MV3000 刷机出错[0x32030201]UBOOT/获取返回/DiskInitial命令出错

楼主(2023-01-10):
换了好多固件和Burn_Tool的版本的,双勾不双勾,短接盒子和直接电路板短接也都试过了,具体日志如下,求大神指点:
[22:16:37 876][Global][Inf]--Scan usb device
[22:16:37 876][Global][Inf]--Aml scan WorldCup Device
[22:16:37 881][Global][Inf]--Host: Intel(R) 6 Series/C200 Series Chipset Family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 1C26
[22:16:37 881][Global][Inf]--DevPath:\\?\pci#ven_8086&dev_1c26&subsys_1631103c&rev_04#3&b1bfb68&0&e8#{3abf6f2d-71c4-462a-8a92-1e6861e6af27}
[22:16:37 882][Global][Inf]---->Roothub:USB#ROOT_HUB20#4&2a26a733&0#{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16:37 882][Global][Inf]-------->[Port0]USB#VID_8087&PID_0024#5&2ad67013&0&1#{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16:37 884][Global][Inf]---------->[Port0]Other device
[22:16:37 884][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884][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886][Global][Inf]---------->[Port3]Other device
[22:16:37 886][Global][Inf]---------->[Port4]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887][Global][Inf]---------->[Port5]Other device
[22:16:37 887][Global][Inf]---------->[Port6]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887][Global][Inf]---------->[Port7]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888][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888][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890][Global][Inf]--Host: Intel(R) 6 Series/C200 Series Chipset Family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 1C2D
[22:16:37 890][Global][Inf]--DevPath:\\?\pci#ven_8086&dev_1c2d&subsys_1631103c&rev_04#3&b1bfb68&0&d0#{3abf6f2d-71c4-462a-8a92-1e6861e6af27}
[22:16:37 890][Global][Inf]---->Roothub:USB#ROOT_HUB20#4&2bd6817e&0#{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16:37 953][Global][Inf]-------->[Port0]USB#VID_8087&PID_0024#5&22bd48a2&0&1#{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16:37 953][Global][Inf]---------->[Port0]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953][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953][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953][Global][Inf]---------->[Port3]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953][Global][Inf]---------->[Port4]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953][Global][Inf]---------->[Port5]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953][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953][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16:37 953][Global][Inf]--Scan USB host controller complete
[22:16:37 953][Global][Inf]--Update data center with HubMap
[22:16:37 953][Global][Inf]--Update hub2 device data
[22:16:37 953][Global][Inf]--Update HUB2-1
[22:16:37 953][Global][Inf]--Update HUB2-2
[22:16:37 953][Global][Inf]--Update HUB2-3
[22:16:37 953][Global][Inf]--Update HUB2-4
[22:16:37 953][Global][Inf]--Update HUB2-5
[22:16:37 953][Global][Inf]--Update HUB2-6
[22:16:37 953][Global][Inf]--Update HUB2-7
[22:16:37 953][Global][Inf]--Update HUB2-8
[22:16:37 953][Global][Inf]--Scan end
[22:16:45 018][Global][War]--Close tool
[22:16:45 543][Global][Inf]--Burning thread HUB2-2 end run
[22:16:45 543][Global][Inf]--Burning thread HUB2-2 exit
[22:16:46 098][Global][War]--Controler exit
[22:16:46 107][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begin!
[22:16:46 107][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end!
[22:16:46 107][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begin!
[22:16:46 108][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end!
[22:16:46 108][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begin!
[22:16:46 108][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end!
[22:16:46 108][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begin!
[22:16:46 108][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end!
[22:16:46 108][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begin!
[22:16:46 108][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end!
[22:16:46 108][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begin!
[22:16:46 108][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end!
[22:16:46 108][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begin!
[22:16:46 108][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end!
[22:16:46 108][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begin!
[22:16:46 108][Global][Inf]--HubVector clear end!
[22:23:14 687][Global][Inf]--USB_Burning_Tool soft Version: VUSB_Burning_Tool_V2.2.4
[22:23:14 687][Global][Inf]--Windows Version: Microsoft Windows 10, Bit: 64
[22:23:14 687][Global][Inf]--Scan usb device
[22:23:14 687][Global][Inf]--Aml scan WorldCup Device
[22:23:14 687][Global][Inf]--Host: Intel(R) 6 Series/C200 Series Chipset Family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 1C26
[22:23:14 687][Global][Inf]--DevPath:\\?\pci#ven_8086&dev_1c26&subsys_1631103c&rev_04#3&b1bfb68&0&e8#{3abf6f2d-71c4-462a-8a92-1e6861e6af27}
[22:23:14 687][Global][Inf]---->Roothub:USB#ROOT_HUB20#4&2a26a733&0#{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23:14 687][Global][Inf]-------->[Port0]USB#VID_8087&PID_0024#5&2ad67013&0&1#{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23:14 687][Global][Inf]---------->[Port0]Other device
[22:23:14 687][Global][Inf]---------->[Port1]\\?\usb#vid_1b8e&pid_c003#6&20f07412&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22:23:14 687][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687][Global][Inf]---------->[Port3]Other device
[22:23:14 687][Global][Inf]---------->[Port4]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687][Global][Inf]---------->[Port5]Other device
[22:23:14 687][Global][Inf]---------->[Port6]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687][Global][Inf]---------->[Port7]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687][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687][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687][Global][Inf]--Host: Intel(R) 6 Series/C200 Series Chipset Family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 1C2D
[22:23:14 687][Global][Inf]--DevPath:\\?\pci#ven_8086&dev_1c2d&subsys_1631103c&rev_04#3&b1bfb68&0&d0#{3abf6f2d-71c4-462a-8a92-1e6861e6af27}
[22:23:14 687][Global][Inf]---->Roothub:USB#ROOT_HUB20#4&2bd6817e&0#{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23:14 758][Global][Inf]-------->[Port0]USB#VID_8087&PID_0024#5&22bd48a2&0&1#{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23:14 758][Global][Inf]---------->[Port0]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758][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758][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758][Global][Inf]---------->[Port3]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758][Global][Inf]---------->[Port4]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758][Global][Inf]---------->[Port5]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758][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758][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23:14 758][Global][Inf]--Scan USB host controller complete
[22:23:14 758][Global][Inf]--Update data center with HubMap
[22:23:14 758][Global][Inf]--Insert new hub2
[22:23:14 758][Global][Inf]--Update hub2 device data
[22:23:14 758][Global][Inf]--Update HUB2-1
[22:23:14 758][Global][Inf]--Update HUB2-2 \\?\usb#vid_1b8e&pid_c003#6&20f07412&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22:23:14 758][Global][Inf]--Begin thread for HUB2-2
[22:23:14 758][Global][Inf]--Burning thread HUB2-2 start
[22:23:14 758][Global][Inf]--Update HUB2-3
[22:23:14 758][Global][Inf]--Burning thread HUB2-2 begin run
[22:23:14 758][Global][Inf]--Update HUB2-4
[22:23:14 758][Global][Inf]--Update HUB2-5
[22:23:14 758][Global][Inf]--Update HUB2-6
[22:23:14 758][Global][Inf]--Update HUB2-7
[22:23:14 758][Global][Inf]--Update HUB2-8
[22:23:14 758][Global][Inf]--Add Hub2: \\.\USB#VID_8087&PID_0024#5&2ad67013&0&1#{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to m_HubDeviceDataVector
[22:23:14 758][Global][Inf]--Scan end
[22:23:19 517][Global][Inf]--User click open button
[22:23:21 939][Global][Inf]--Image path C:\BaiduNetdiskDownload\M304A_ZN_S905L3安卓9.0线刷包905L3\132-M304A_ZN_S905L3安卓9.0线刷包905L3-CJZM.img
[22:23:21 939][Global][Inf]--OpenImg C:\BaiduNetdiskDownload\M304A_ZN_S905L3安卓9.0线刷包905L3\132-M304A_ZN_S905L3安卓9.0线刷包905L3-CJZM.img
[22:23:27 454][Global][Inf]--check img crc success!
[22:23:27 454]Parse platform.conf
[22:23:27 454][Global][Inf]--Parsing burning package
[22:23:27 454][Global][Inf]--Load configuration file C:\Program Files (x86)\Amlogic\USB_Burning_Tool\temp
[22:23:27 454][Global][Inf]--Parse burning configuration file C:\Program Files (x86)\Amlogic\USB_Burning_Tool\temp\burn_config.xml
[22:23:27 470][Global][Inf]--Get burning key
[22:23:31 470][Global][Inf]--User click start button
[22:23:31 470][Global][Inf]--SetErase Bootloader 1, Flash1
[22:23:31 470][Global][Inf]--Enable burning 1
[22:23:31 470][Global][Inf]--Scan usb device
[22:23:31 470][Global][Inf]--Aml scan WorldCup Device
[22:23:31 470][Global][Inf]--Host: Intel(R) 6 Series/C200 Series Chipset Family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 1C26
[22:23:31 470][Global][Inf]--DevPath:\\?\pci#ven_8086&dev_1c26&subsys_1631103c&rev_04#3&b1bfb68&0&e8#{3abf6f2d-71c4-462a-8a92-1e6861e6af27}
[22:23:31 470][Global][Inf]---->Roothub:USB#ROOT_HUB20#4&2a26a733&0#{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23:31 470][Global][Inf]-------->[Port0]USB#VID_8087&PID_0024#5&2ad67013&0&1#{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23:31 470][Global][Inf]---------->[Port0]Other device
[22:23:31 470][Global][Inf]---------->[Port1]\\?\usb#vid_1b8e&pid_c003#6&20f07412&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22:23:31 470][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470][Global][Inf]---------->[Port3]Other device
[22:23:31 470][Global][Inf]---------->[Port4]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470][Global][Inf]---------->[Port5]Other device
[22:23:31 470][Global][Inf]---------->[Port6]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470][Global][Inf]---------->[Port7]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470][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470][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470][Global][Inf]--Host: Intel(R) 6 Series/C200 Series Chipset Family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 1C2D
[22:23:31 470][Global][Inf]--DevPath:\\?\pci#ven_8086&dev_1c2d&subsys_1631103c&rev_04#3&b1bfb68&0&d0#{3abf6f2d-71c4-462a-8a92-1e6861e6af27}
[22:23:31 470][Global][Inf]---->Roothub:USB#ROOT_HUB20#4&2bd6817e&0#{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23:31 501][HUB2-2][Inf]--Open device handle \\?\usb#vid_1b8e&pid_c003#6&20f07412&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0x00000918
[22:23:31 541][Global][Inf]-------->[Port0]USB#VID_8087&PID_0024#5&22bd48a2&0&1#{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23:31 541][Global][Inf]---------->[Port0]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541][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541][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541][Global][Inf]---------->[Port3]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541][Global][Inf]---------->[Port4]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541][Global][Inf]---------->[Port5]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541][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541][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23:31 541][Global][Inf]--Scan USB host controller complete
[22:23:31 541][Global][Inf]--Update data center with HubMap
[22:23:31 541][Global][Inf]--Update hub2 device data
[22:23:31 541][Global][Inf]--Update HUB2-1
[22:23:31 541][Global][Inf]--Update HUB2-2 \\?\usb#vid_1b8e&pid_c003#6&20f07412&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22:23:31 564][HUB2-2][Inf]--CloneImageProxy
[22:23:31 564][Global][Inf]--Update HUB2-3
[22:23:31 564][Global][Inf]--OpenImg C:\BaiduNetdiskDownload\M304A_ZN_S905L3安卓9.0线刷包905L3\132-M304A_ZN_S905L3安卓9.0线刷包905L3-CJZM.img
[22:23:31 564][Global][Inf]--Update HUB2-4
[22:23:31 564][Global][Inf]--Update HUB2-5
[22:23:31 564][Global][Inf]--Update HUB2-6
[22:23:31 564][Global][Inf]--Update HUB2-7
[22:23:31 564][Global][Inf]--Update HUB2-8
[22:23:31 564][Global][Inf]--Scan end
[22:23:31 564][HUB2-2][Inf]--Connect path=Intel(R) 6 Series/C200 Series Chipset Family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 1C26/P0/P0/P1
[22:23:31 564][HUB2-2][Inf]--Start burning...
[22:23:31 627][HUB2-2][Inf]--------------ERASE BOOTLOADER------------
[22:23:31 737][HUB2-2][Inf]--0-7-0-16
[22:23:31 737][HUB2-2][Inf]--Identify status success
[22:23:31 737][HUB2-2][Inf]--    low_power
[22:23:31 752][HUB2-2][Inf]--Low power command success
[22:23:31 784][HUB2-2][Inf]--Read low power success
[22:23:31 784][HUB2-2][Inf]--bootloader_is_old
[22:23:31 784][HUB2-2][Inf]--Bootloader command success
[22:23:31 799][HUB2-2][Err]--failed: bootloader is new
[22:23:31 799][HUB2-2][Inf]--Bootloader is new
[22:23:31 799][HUB2-2][Inf]-------------Download DDR.USB-----------
[22:23:31 799][HUB2-2][Inf]--Close device handle 0x00000918
[22:23:31 877][HUB2-2][Inf]--Open device handle \\?\usb#vid_1b8e&pid_c003#6&20f07412&0&2#{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0x00000918
[22:23:31 940][HUB2-2][Inf]--0-7-0-16-0-0-0-0
[22:23:31 940][HUB2-2][Inf]--Upload encrypt at 0xc8100228
[22:23:31 971][HUB2-2][Inf]--ulValue = 0xadfc318c
[22:23:31 971][HUB2-2][Inf]--No need download
[22:23:31 971][HUB2-2][Inf]-------------Download UBOOT.USB-----------
[22:23:31 971][HUB2-2][Inf]--0-7-0-16-0-0-0-0
[22:23:31 971][HUB2-2][Inf]--No need download
[22:23:31 971][HUB2-2][Inf]--    low_power
[22:23:32 002][HUB2-2][Inf]--Send command success
[22:23:32 018][HUB2-2][Inf]--Read command status success
[22:23:32 018][HUB2-2][Inf]-------------Download meson1.dtb-----------
[22:23:32 018][HUB2-2][Inf]--0-7-0-16
[22:23:32 018][HUB2-2][Inf]--Enc(0xadfc318c)
[22:23:32 018][HUB2-2][Inf]--    download mem dtb normal 92736
[22:23:32 018][HUB2-2][Inf]--Send download command success
[22:23:32 065][HUB2-2][Inf]--Read command status success
[22:23:32 080][HUB2-2][Inf]--Transfer complete
[22:23:32 080][HUB2-2][Inf]--Send download get_status command succeed
[22:23:32 096][HUB2-2][Inf]--get_status success
[22:23:32 611][HUB2-2][Inf]-------------ERASE FLASH-----------
[22:23:37 627][HUB2-2][Inf]--diskinit
[22:23:37 627][HUB2-2][Inf]--disk_initial 1
[22:23:39 580][HUB2-2][Err]--failed:[22:23:39 596][HUB2-2][Err]--[0x32030201]UBOOT/获取返回/DiskInitial命令出错
[22:23:39 596][HUB2-2][Inf]--Close device handle 0x00000918
[22:24:31 161][Global][Inf]--Catch 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22:24:31 161][Global][Inf]--Scan usb device
[22:24:31 161][Global][Inf]--Aml scan WorldCup Device
[22:24:31 173][Global][Inf]--Host: Intel(R) 6 Series/C200 Series Chipset Family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 1C26
[22:24:31 173][Global][Inf]--DevPath:\\?\pci#ven_8086&dev_1c26&subsys_1631103c&rev_04#3&b1bfb68&0&e8#{3abf6f2d-71c4-462a-8a92-1e6861e6af27}
[22:24:31 173][Global][Inf]---->Roothub:USB#ROOT_HUB20#4&2a26a733&0#{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24:31 173][Global][Inf]-------->[Port0]USB#VID_8087&PID_0024#5&2ad67013&0&1#{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24:31 173][Global][Inf]---------->[Port0]Other device
[22:24:31 173][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173][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173][Global][Inf]---------->[Port3]Other device
[22:24:31 173][Global][Inf]---------->[Port4]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173][Global][Inf]---------->[Port5]Other device
[22:24:31 173][Global][Inf]---------->[Port6]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173][Global][Inf]---------->[Port7]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173][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173][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173][Global][Inf]--Host: Intel(R) 6 Series/C200 Series Chipset Family USB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 1C2D
[22:24:31 173][Global][Inf]--DevPath:\\?\pci#ven_8086&dev_1c2d&subsys_1631103c&rev_04#3&b1bfb68&0&d0#{3abf6f2d-71c4-462a-8a92-1e6861e6af27}
[22:24:31 173][Global][Inf]---->Roothub:USB#ROOT_HUB20#4&2bd6817e&0#{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24:31 248][Global][Inf]-------->[Port0]USB#VID_8087&PID_0024#5&22bd48a2&0&1#{f18a0e88-c30c-11d0-8815-00a0c906bed8}
[22:24:31 248][Global][Inf]---------->[Port0]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248][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248][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248][Global][Inf]---------->[Port3]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248][Global][Inf]---------->[Port4]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248][Global][Inf]---------->[Port5]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248][Global][Inf]-------->[Port1]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248][Global][Inf]-------->[Port2]NoDeviceConnected
[22:24:31 248][Global][Inf]--Scan USB host controller complete
[22:24:31 248][Global][Inf]--Update data center with HubMap
[22:24:31 248][Global][Inf]--Update hub2 device data
[22:24:31 248][Global][Inf]--Update HUB2-1
[22:24:31 248][Global][Inf]--Update HUB2-2
[22:24:31 248][Global][Inf]--Update HUB2-3
[22:24:31 248][Global][Inf]--Update HUB2-4
[22:24:31 248][Global][Inf]--Update HUB2-5
[22:24:31 248][Global][Inf]--Update HUB2-6
[22:24:31 248][Global][Inf]--Update HUB2-7
[22:24:31 248][Global][Inf]--Update HUB2-8
[22:24:31 248][Global][Inf]--Scan end

网友:
盒子上的 EMMC闪存颗粒坏了···

网友A:
卡在百分之七大概率是闪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在百分之七大概率是闪存坏了

这个机器我都没用过,买来正常开机,第一次刷机就这样,奇葩,难道第一次就把Nand刷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我都没用过,买来正常开机,第一次刷机就这样,奇葩,难道第一次就把Nand刷坏了? ...

应该不是emmc坏,我也有几个盒子这样,应该是刷机包不对。我盒子也是新的。没用过的,刷机也是提示这个7%。要不就是1%,要不就是开机定屏。我换过emmc 也是这样。能刷进的包都不正常。要不就是刷不进去。运营山盒子版本太多,一个型号就有7,8个版本。不同厂家不同版本,真是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emmc坏,我也有几个盒子这样,应该是刷机包不对。我盒子也是新的。没用过的,刷机也是提示这个7% ...

是啊 ,头疼,没用过的刷机这样想不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 ,头疼,没用过的刷机这样想不通

我也有个860同样的问题,折腾累了,放一边以后在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860同样的问题,折腾累了,放一边以后在说

是啊,我也扔着,以后有机会了再玩。

楼主:
有可能把 这个是nand闪存 比较垃圾 不知道闪存坏了有什么症状

网友:
大概率是闪存虚焊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拔下盒子然后再插上然后就从新开始了。就能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