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机充电器5V坏了拆解一下

楼主(2023-01-10):
标红色电阻坏了,可以换成多大电阻?高手帮忙

网友A:
扔货

现在2A的 带电感的 也不过几块钱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货

现在2A的 带电感的 也不过几块钱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电路图有问题啊。。。。。。

网友:
原理图连接有误,4.1M电阻一端连接13001的B极,为B极提供偏置电流才对
标红的电阻位于13001的E极到GND之间,用于初级电流检测,电阻取值通常在0.5到3欧,可以先装个1欧的试试

网友:
建议丢到垃圾桶换个新的。

网友:
同意5楼意见。13001是开关管,8050是控制13001的基极电流的。输出电压升高,8050导通程度加大,将13001基极的电流分流,进而导致输出电压降低,直至稳定在设定的电压。虽然这只是简化的工作原理,但可以判断出它们引脚之间该如何连接。

网友:
不值得修了

网友:
老款的充电器电流比较小,不如直接换新的

网友:
若是想学习维修技术,还是值得练练手的, 或者是简单并不是花费很多时间,也可以修一修,否则,就没必要了.

网友:
你画的原理图有问题啊!

网友:
同意修好吃灰

网友:
这货值得修?

网友:
做工很一般最好不要用。

网友:
这是山上造的吧

网友:
应该是三星老款充电器

网友:
山上造的吧

网友:
这样的做工,买过一个新的吧。万一手机充坏了,划不来。

网友:
换新的吧,5V 2A的也很便宜了,这个还是给单面板的

网友:
山寨电源,这做工维修的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