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CBM2199E/2021-05-12量产失败

楼主(2023-01-11):
正如标题所写,新款主控老软件无法量产,目前流出的最新软件都试过了,无法识别,而且似乎芯邦已经很久没有流出过新工具了,是保密程度太高了,还是大佬都在潜水?

网友:
芯片颗粒没有匹配。

网友:
我跟你一样

网友:
2199E真心难搞

网友A:
我要是你,就把u盘扔垃圾堆去。1G的真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是你,就把u盘扔垃圾堆去。1G的真不值得折腾

不是1g的,是16g的,纯粹是软件识别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1g的,是16g的,纯粹是软件识别错误

16G?????我那个开出来32G,这颗粒是64G的B27

网友C:
https://www.usbdev.ru/?wpfb_dl=9688
CBM2199E,B27专用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G?????我那个开出来32G,这颗粒是64G的B27

对啊,就是16G的,被设成了写保护模式,无法格式化,工具认不到,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精灵检测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16G的,被设成了写保护模式,无法格式化,工具认不到,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芯片 ...

没错误,但是我感觉没有维修价值了,我有个跟你一样方案的,也是找不到量产工具。这个颗粒其实是64G的,不知道拆芯片焊到别的板子上能开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usbdev.ru/?wpfb_dl=9688
CBM2199E,B27专用版

早就试过了,还是一样认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就试过了,还是一样认不到

尝试短接tosp焊盘的任意两个D脚

或者短接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尝试短接tosp焊盘的任意两个D脚

短接主控的17-18的两脚,也是可以的,短接插电很关键,必须要试一试。

网友(2023-02-13):
楼主,是不有办法了?分享下

网友:
有个b47r的颗粒…看起来和楼主固件日期一样。最新版的工具能识别,但是没有颗粒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