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久未露,也来个LDO,静音钟

楼主(2023-01-11):
家里的HYMJ静音钟,每年换一次电池,这个钟的机芯做工不错,电池弹片都是不锈钢的。从买到现在,我一直用的是无汞碱性干电池,一节大概用7-8个月,用到停机都没有漏过液。这次打算给它来个动力整改。

XC6206-152MR,丝印65E9,封装SOT23-3
电路简单,静态功耗依据厂家及生产质量的不同有高低,不过基本都不超10uA。我这个用表测试是5.几,

没上示波器看纹波。简单撘好电路后就使用,带载后是0.18mA左右。

如果按照理论算,一节2000mA18650,除去电池自身內损自放外,可以用一年多。电路我没有加保护板来防止过低自放,芯片理论是低至2V输入就没法使用,所以到时候秒针不正常走动的现象出现就肯定是电池电量低了。

网友:
用半透的背景   后面用太阳能电池 是不是可以做到不需要充电

网友:
记号一下,帮顶

网友:
2000/0.2=20000
20000/24=833天

网友:
最好还是加防过放电路,我的4节新买的18650因过放全废了

网友:
LDO输入输出搭两个电容啊

网友:
工作日期都写上了等着楼主通报电池用完。

网友:
用到2v电池就不行了吧

网友:
没保护板,电池用完一个是一个,跟换干电池一样;这种微电流放电,把锂电放到2V以下,电池基本就废了。

网友A:
我也这样搞过,后来更换成了一个体积很小的法拉电容,3.8V的10F电容,好处是重量很轻(还可以放置到机芯内),几年才更换电池,换电池时间还继续不中断

网友:
我试过用手机锂电池改的,不是用这个芯片,用的分立元件,静态5uA左右,没用几个月,没加保护板,结果电池饿死了后又用镍氢电池了

网友:
这个芯片好,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搞过,后来更换成了一个体积很小的法拉电容,3.8V的10F电容,好处是重量很轻(还可以放置到机芯内 ...

是并在电池上吗,这样就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吗?

网友:
要是用14500,再把LDO做成小片电路板,直接塞进原来的电池仓就完美了

网友:
用软包锂电池,一年充次电

网友:
钟点工,哈哈哈

网友:
直接串个普通LED会怎样,1.8V的压降,3.6-1.8=1.8V,放电2.8V时,表上就不到1V了,应该就不走了

网友:
3分之2制造热能。

网友:
感觉还是用镍氢靠谱,至少不会尿

网友:
ldo效率低啊
相当于可变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