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尝试玩51,终于烧进去了

楼主(2023-01-11):
小辈今年大一,一直对折腾各种东西有兴趣。我技术水平不高,好在用搜索引擎的水平挺高——各种奇奇怪怪的玄学问题、在软磨硬泡下总能阴差阳错的被解决。

之前一直在玩ESP32,在配置好ESP-IDF后,基本就是——先看SDK手册、再读例程对照着手册看、然后复制粘贴+缝合各个功能的例程、最后一遍又一遍的试错+搜索+问人。。。。
ESP32感觉通过缝合例程还是挺容易上手的,点个灯、点个屏、驱动几个外设芯片......这已经让我挺享受了

但是缝合例程、调用api,感觉可能玩得不太深入。
学校马上要学51单片机,自己也感觉51应该更接近底层——例如ESP32读写i2c,只需配置好后依次调用几个函数;而换成51,没硬件i2c,就要自己尝试用io模拟电平变化的过程。
所以打算尝试一下51,帮助深入理解一些东西。

铺垫有点长,第一次在数码之家新站发帖,也当做是自我介绍吧
---------------------------------------------------------------------------------------------------------------------

玩51,先得有块51。。。想起朋友之前送了一块at89s51,就用at做了个最小系统板

结果发现这玩意,除了用并口烧录外,只能用spi形式的串口。
而我只有usb转uart的烧录器,,,,,
---------------------------------------------------------------------------------------------------------------------

我不想再买个usbasp烧录器,所以就直接问朋友有没有stc的51,然后就弄到了两片stc89c52rc

想试试40M,就参照手册配置,把玩esp32买的40M晶振给51了(有个电容在背后)。

用电阻腿把TYPE-C口转化成插件,固定到洞洞板上,方便取电(把两个正极引出来了,两个负极一坨锡连到外壳,其他的引脚剪了)

从料板上薅两个小巧可爱的排阻,用于P0口的上拉。
---------------------------------------------------------------------------------------------------------------------

准备好最小系统后,发现用stc-isp烧不进去,一直在卡在检测单片机。
第一反应是晶振的问题,于是换成11.0592M的还是不行
又尝试降低波特率,也连不上。

反过来看板子,突然发现txd rxd排针和芯片脚之间似乎没有连上

以为自己忘记了,结果连上以后真就可以正常烧录了!!!
---------------------------------------------------------------------------------------------------------------------

后来突然意识到,我是按照手册,加了二极管和电阻,所以那两处本来就是断开的。
手册用的是pl2303,为了防止串口芯片的电压影响单片机的复位,加了二极管和电阻。
然而现在看来,在用ft232rl烧录时,加了会适得其反。
---------------------------------------------------------------------------------------------------------------------

万事开头难,终于阴差阳错的烧进去了

网友A:
楼主焊功不错,自从有了热转印再后来有了JLC的薅羊毛活动,就没有再用洞洞板干活了

网友:
洞洞板其实直接用 0805贴片就行了 没必要用插接的元件

网友B:
ESP32多好玩啊,还能做wifi速度也快。怎么改学51了。

网友:
烧录器买了N久了,只怕灰都一寸厚了……

网友C:
不学好,天天捣鼓这些没用的,早点把个妹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功不错,自从有了热转印再后来有了JLC的薅羊毛活动,就没有再用洞洞板干活了 ...

我是急性子画板子得等快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32多好玩啊,还能做wifi速度也快。怎么改学51了。

学校和一些比赛要用51我想熟悉一下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学好,天天捣鼓这些没用的,早点把个妹才是正道...

板子比妹子更有意思陪妹子费时费钱

网友:
DIP 单片机,摁进面包板不就可以了,晶振复位上拉都不是必须的。当然你这个89s51没用过,stc12c5a60s2 stc12c2052ad 这些是单片畅玩的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D:
你这条件正好可以申请  stc开发板,,有了它什么51实验都可以做可以学啊

网友:
一般学校都是先51后32

网友:
一般比赛还是32用的多一点,除了那些指定单片机的。

网友:
今年有电赛,在校生,可以搞事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条件正好可以申请  stc开发板,,有了它什么51实验都可以做可以学啊 ...

STC 51比这个弱太多了,而且,开发工具比STC 51的强大多了。

网友:
厉害了……我刚入坑那会儿…

网友:
这是个深坑。。。投入大产出小,硬件需要大把花钱,但工作上待遇。。。呵呵
刚学的话零基础学51还是好的
工作很多年的,只把硬件当娱乐偶尔玩玩的就适合arduino了,不需要了解太多底层的东西也能做些小东西出来

网友:
点灯是所有单片机第一课

网友:
恭喜你,老看到电子报上各种单片机的DIY,想当年(2005年)咬牙花了300+买了套51开发板,无奈第一步烧写Demo就失败了,备受打击但仍不死心,断断续续坚持了两年最终无奈放弃。

但是最后还是不死机,改学AVR单片机,最后也还是因为当时烧写51失败心不甘,对手上的AVR/51单片机开发板的51核心板进行了烧写,最终成功了,中间时隔进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