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TC酒精分度仪试用,超市买的酒精果然掺水了

楼主(2023-01-11):
前几日买了桶酒精,回来发现点不燃,以为是加了阻燃剂,但是又感觉酒精味道不重,于是就在并夕夕三十几块买了个酒精分度仪,测试下看看 .

顺便也买了个TDS&EC,还没测试.

先用纯水零点标定,显示为0

左侧样品为大桶分装出,右侧为药店75%小瓶分装

大桶分装出结果为32%左右

药店75%小瓶浓度合格,在75%左右

果然超市里买的酒精为假货,掺水了,害人不浅.

网友:
哈哈,没掺水,是酒精掺少了

网友:
糖度计也长这样,口罩酒精消毒洗手液之类的还是药店靠谱

网友A:
啥时候,测测车车的油。

网友: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果断找超市10倍赔偿

网友:
超市太过分了,这也作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测测车车的油。

这个是根据液体不同,光的折射也不同测试的,没法测试油类.

网友B:
参观古城酒厂,看过他们测酒精度的方法,就是一个玻璃浮子,扔到酒池里看浮起来多高对应酒精度的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观古城酒厂,看过他们测酒精度的方法,就是一个玻璃浮子,扔到酒池里看浮起来多高对应酒精度的刻度 ...

那是浮力密度测试法,也有卖浮力计的,十几块,不如光学 测试的方便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观古城酒厂,看过他们测酒精度的方法,就是一个玻璃浮子,扔到酒池里看浮起来多高对应酒精度的刻度 ...

感觉那是中学物理里学到过的“比重计”

网友:
我要不要也去淘一个玩玩呢?
居然淘不出,难道只能拼?没号。。。<。)#)))≦那里看一下

网友:
这酒精不是掺水了,应该是忘掺酒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那是中学物理里学到过的“比重计”

对,就是比重计

酒精度就是醇醚等挥发性有机物的总比重/占比

网友:
好像可以测刹车油的含水量哦

网友:
酒精里忘记掺酒精,蜂蜜里忘记掺蜂蜜

网友:
95和75感觉不能区分了,这是测白酒的

网友:
我用的是这种,测试过无水乙醇分析纯,贼准,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5718-1-1.html

网友:
是酒精掺少了

网友D:
95%酒精哪里买比较便宜?为什么药店75%的500ml消毒酒精只要10多块,95%的工业酒精马云家搜一下要30多500ml,按我理解工业酒精应该比医用的酒精便宜啊,差那么点比例贵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95%酒精哪里买比较便宜?为什么药店75%的500ml消毒酒精只要10多块,95%的工业酒精马云家搜一下要30多500ml ...

我是实验室里有分析纯99.97%,白嫖的.之前本地化工材料市场也有卖的,价格忘记了,纯度是99.95%的.
工业酒精 跟 75的医用酒精因为制作工艺不同,杂质不同,有差别的.例如工业酒精中含有少量甲醇\丁醇等,不过分析纯里的杂质是很少的,一般医用酒精是用淀粉类植物经糖化再发酵经蒸馏制成,相当于制酒的过程.
我觉得,其实只要不是入口,手上没有伤口,分析纯+去离子水我自己调制的75%跟医用酒精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