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老DIYer闲鱼淘主板捡漏失败的故事

楼主(2023-01-11):
请允许我自称老DIYer,其实我是算不上什么老DIYer的。我是07年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DIY,后来自己攒机,超频,超频水冷啥的。当年我攒的主机配置也不高,就是E7200,威刚的马甲条2G。但是CPU和内存体质相当好,CPU默认主频2.53G,加压可以超到3.6G,但是不稳定,所以平时就超到3.16G使用了很多年,DDR2的内存条,平时就超到1078使用,性能超过第一代DDR3。

这是找出来的超频的截图,就这个频率用了四五年吧

大学时候唯一一次翻车就是把主板bios刷坏了返厂,返厂期间又攒了一套奔四的机器临时用。大学时候经常给人修电脑,当然大都是比较简单的问题,重装个系统,清理主机,拔插内存啥的。对于台式机来说,很多问题清理一下莫名其妙就好了。工作后换了i5 2320+华硕P8Z68V LX,一直用到现在,有十多年了,期间就是换换散热升级一下内存和固态硬盘,也不玩游戏了,对电脑性能没啥需求了,所以就没再攒机。机器挂了两块硬盘,一个镁光的256G的SSD,当年五六百块钱买的,还有一个2T的机械盘,硬盘基本都满了,正好有几块闲置硬盘,所以准备 用易驱线给导出来,但是因为Z68主板只有后置的USB3.0,所以就打算换个Z77板子。我觉得我是没有论坛大神里垃圾堆里捡到超高配主机的运气啊,所以还是上闲鱼吧。一开始闲鱼淘了个技嘉的板子,不到一百块,结果收到货后发现板子缺了很多元件,跟图片不一样,板子上的19针USB3.0肯定是废了,我连上机都没上机直接给退回去了,自己搭上了十块钱邮费。

看板子的时候还看到一个点不亮的I7 3770,抱着一种捡漏心理,就忍不住了,砍了砍价拿下。CPU差不多两周才收到 吧,收到之后看CPU外观完好,也没有掉电容,就上机测试,上机风扇是可以转的,CPU也发热,但是不亮机。看样子是捡漏翻车。

然后又换回原来的i5 2320,结果点不亮了,WTF!内存memok灯亮红灯,后来又通过替换法测试,也没找出来问题。到后来突然又可以点亮了,我感觉很高兴。但是进不去系统就直接死机,到后面是进bios过几秒就死机,莫名其妙,玩了这么多年的电脑第一次搞坏主板。毕竟我不懂主板维修啊,所以不折腾了,这种老板子也不贵,继续上闲鱼。看到有人处理一个点不亮的Z77,型号是华硕的P8Z77V LX,跟我那个Z68区别不大,也就芯片组的区别吧,多个USB3.0的19针接口,描述说是CPU针歪了,点不亮,看他的图片板子貌似没啥明显损坏的地方,虽然我没有啥维修实力,但还是忍不住想捡漏啊。稍微砍价就拿下。

昨天板子到手,发现确实没啥明显的问题,就是CPU有五六个针歪了,板子比较脏,我清理了一下板子,歪的针我用刀片给挑回来了。

然后上电试机,结果一插电源就自动上电,但是不开机

到这就结束了?并没有啊。短接一下开机键,随着滴的一声,屏幕点亮了,还是很高兴的

后来装到机箱里挂上硬盘,直接可以进入系统,正常使用,跑个鲁大师啥的也没问题。

这算是捡漏成功了嘛?也没有,因为关不了机。确切的说,是能关机,关不掉风扇。正常关机也确实可以关机,屏幕会失去信号,键盘灯也熄灭,但是这些流程结束之后会听到CPU风扇开始狂吹,转速增加很多,电源风扇也是继续转的,主机的电源灯也是亮着的,就一直持续这样,只能拔掉电源线才会关闭,再次上电的话CPU风扇和电源又会自动开启,主机灯亮,但是不开机,按开关键后又可以正常开机。我试着刷了bios,没啥用。然后我就不知道咋检修了,毕竟我是基本不懂主板上电断电的程序的。还请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吧,年底了不能再淘板子了,就先用这个Z77凑合着吧。

这是被我搞坏的Z68

网友:
一个很好的心路,,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玩的都是心情

网友:
老设备玩着开心就好,就是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
闲鱼淘主板,要看运气啊。

网友A:
看样子楼主又可以学习主板维修了……

网友:
都是垃圾堆收过来的,不知道泡了多少次水了。

网友:
这几块板子加起来可以弄个新的了

网友:
纯粹就图一乐。

网友B:
和我一样叫太多了学费,后来感觉不能修就不赌了,要不然买回来还是垃圾,我的垃圾都堆着也懒得折腾了

网友:
如果电源是好的话,那还是主板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关机的时候PCH是要发出信号,拉高PS-ON,这个时候就整机断电了,可以关机,说明PCH的ACPI部分工作是正常的,正常进入了S5状态,但是主板的控制电路没有正常抬高PS-ON信号,导致电源没办法切断。顺着电源的绿色线去查吧,可能就是主板上某个小开关管的故障。

网友C:
我也是这样,拿主板去店里修,本地没一个会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样,拿主板去店里修,本地没一个会修的

哈哈,那就没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一样叫太多了学费,后来感觉不能修就不赌了,要不然买回来还是垃圾,我的垃圾都堆着也懒得折腾了 ...

哈哈,所以我们需要克服这种心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楼主又可以学习主板维修了……

主板维修是不想学了,没基础,看看维修厮就不错了

网友:
怎么说呢捡漏就是图一个修好后的心情,至于想捡漏省钱几率很小除非你有很专业的技术能力,有时甚至还会比买新的多花点钱。

网友:
我的建议买二手配件一定要买套装,主板CPU套装,让卖家调试好了再发货

网友:
我在用的几块主板都是在老站用M币跟坛友换的。

网友:
赌运有风险,心理承受能力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