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收了两个矿渣机械盘,请各位帮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2023-01-11):
通过绿联USB转SATA线连接台式机。
4T日立,四万多个小时,HDTUNE慢扫没坏道,拷满文件后再扫也没坏道,但速度似乎比较慢,初始速度也就160多。

楼主:
6T的清零盘,满扫没坏道,还没拷文件进去,隔半个月再满扫一次还是没坏道。速度比4T的快,基准测试似乎没有4T的稳定。

楼主:
再来一个2T的新盘,作为移动硬盘使用,通电1000多个小时。初始速度跟4T的差不多。

网友A:
感兴趣,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
没有坏道就不错,应该是赚了

网友B:
没有坏道,还行啊。

网友:
想要,多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兴趣,麻烦给个链接

不建议买哈。
我是实在没钱所以只能买便宜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坏道,还行啊。

对方包无坏道,说有坏道可以退。某宝的退货机制尚可,所以赌一把。至于某鱼的风险理论上较大,但对方承诺无坏道且价格不贵所以继续赌。
全程提心吊胆,其中某宝的6T对方号称四万小时,实际到货是清零盘。4T是某鱼的。
另从某论坛买过一个3T的,对方只快扫过,到手满扫果然有坏道,只能自己损失10几块运费寄回去,有惊无险。

网友C:
按寿命还能用1-2万小时,但是不要放重要数据

网友D:
这种拼rp的,我用来做冷存文件应该没问题,存入之前直接慢扫,但是我还是趋向大容量的。我算过我买的硬盘除了时间运行的长而已,实际擦写量都不超10个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拼rp的,我用来做冷存文件应该没问题,存入之前直接慢扫,但是我还是趋向大容量的。我算过我买的硬盘除 ...

我也想买大容量的,但价格太高万一赌输损失惨重。
我的用途也是冷存文件,但又怕经历过长期使用的硬盘冷态容易暴毙,所以纠结到底是放在一个不常用台式机里偶尔通电还是彻底放在抽屉里冷备。
另机械硬盘好像频繁读写不太影响寿命,固态倒是有读写寿命,特别是写入太多很折寿。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我不是卖盘的,上个月买的盘今天无聊所以发来讨论一下。

楼主:
矿渣160和300。

2T是新盘买来的,有快10年了不记得当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寿命还能用1-2万小时,但是不要放重要数据

重要数据肯定是不能放的,计划用来存卡拉OK歌库和高清电影。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台式机上就有两个4T这种的,已经用了3年,感觉哪怕再用10年都不会坏,我手里还有两个10年前的西数1T2T

网友:
hus724040ala640
https://documents.westerndigital.com/content/dam/doc-library/en_us/assets/public/western-digital/product/data-center-drives/ultrastar-sata-series/data-sheet-ultrastar-7k4000.pdf

hus726060ale611

https://documents.westerndigital.com/content/dam/doc-library/en_us/assets/public/western-digital/product/data-center-drives/ultrastar-sata-series/product-manual-ultrastar-7k6000-sata-oem-spec.pdf

还是要有中文字

楼主:
用DiskGenius再扫一遍玩玩,这个软件比HDTUNE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