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应大家要求,上高清细节图,拆不知名路由PART2(自如智能)

楼主(2023-01-11):
先来一张大家都比较好奇的,这个芯片不是内存

我按照芯片上的数字上百度查过,DS3231 是时钟芯片,电池就是为它供电的

再来一张好奇的,这个真查不到

背面

上百度查44382a,是443无线通信模块

下面就是无线芯片组、内存
CPU MT7621A

5G MT7612EN  功放是SKY2185717

2.4G MT7603EN

最后无意中发现原厂的固件跟兆能ZN-AX1800 Pro 的界面一模一样,除了那个WIFI6

当时用PuTTY刷机时,指令界面显示openwrt的,打算刷breed,结果刷成砖了

第一个拆机帖子图片是2021拍的,刷坏了就一直放在了,壳子不知道放哪了,型号不知道,壳子正面是写自如智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A:
433M应该是自如管理每个房间的门锁的
18年之前我租过自如 路由器是TP 还得再配一个管理门锁的设备联到路由器的网口

网友:
路由器上RTC芯片,第一次见

网友:
模块引脚是邮票齿孔的,不是WIFI就是蓝牙。

网友B:
为了大爷,所以字体加粗又加黑

网友:
有WiFi6直接上USb341加刷机线强刷breed

网友:
路由器上加RTC芯片不台明白是要干啥

网友:
这种路由第一次见,7621,还是值得一玩的!

网友:
智能家居网关,带蓝牙和433

网友C:
应该是自如负责装修的房屋里自带的路由器,433应该是控制断网的,要是没续网费,站在门外就能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M应该是自如管理每个房间的门锁的
18年之前我租过自如 路由器是TP 还得再配一个管理门锁的设备联到路由 ...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大爷,所以字体加粗又加黑

粗人发贴,比较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自如负责装修的房屋里自带的路由器,433应该是控制断网的,要是没续网费,站在门外就能断网 ...

被你这样一说,我想起了这路由开机就有3个无线SSID,一个2.4G,一个5G,还有一个不能登录的SSID,原来是让别人用来走后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这样一说,我想起了这路由开机就有3个无线SSID,一个2.4G,一个5G,还有一个不能登录的SSID,原来是 ...

我就是看不惯路由器或者AP有一个隐藏信号的,坚决刷第三方固件。

网友:
7621配7612和7603,真骚...

撸主自己没做好功课,这个不是SPI FLASH,要看BREED是否支持的...

网友:
带电池的路由器,新鲜

网友:
路由器功能挺 多,看着不 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自如负责装修的房屋里自带的路由器,433应该是控制断网的,要是没续网费,站在门外就能断网 ...

跟断网没关系,这个433M的模块,就是控制房门智能锁的,不交费了,直接远程控制锁定,使其输入密码无法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断网没关系,这个433M的模块,就是控制房门智能锁的,不交费了,直接远程控制锁定,使其输入密码无法打 ...

没想到这个更狠,直接关在门外了

网友(2023-02-21):
说了半天,这自如是个嘛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