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12岁的劲量5#镍氢电池加水+测试试验

楼主(2023-01-11):
发个帖记录下过程与测试数据,留档以后查询

电池2010年8月出厂,2010年11月在家乐福买的套装,发票说明书都还在哈。
一直都是0.1C左右电流放电使用,现在就是放在没有使用的PL-660收音机里用待机当时钟,
声音开大一点有时会自动关机,待机3-4个月电量显示还是满电,开机后电量就只有一格,取出用表测电压1.2V左右。
现在死马当活马医试试能否救活它。之前有给大概2014年前后JD买的三洋黑色eneloop   5号低自放2500mA(好像是这个容量)加过水,
加完水短路电流有7A左右不太记得了,但是一充电水就咕嘟咕嘟往外冒然后就扔了。
这个eneloop电池是被套装急速充电器给充的过早挂掉,100个循环都没有用到就充不进电。
希望这次加水能成功!

电池容量以及出厂日期

充电器说明书与发票

充电器拆过里面是变压器不是开关电源

3号电池是内阻最大的,
测过短路电流只有450mA,内阻最小的4号也只有1.02A

4颗电池内阻分别为:

1:2.69Ω
2:3.11Ω
3:3.85Ω
4:1.205Ω

把电池正极绝缘片取下,

先试试给电池内部泄压
回形针太粗了,用注射器针头斜面朝下从电池正极的泄压孔插进去,
听到有气体喷出的声音。
注射器针头是几号的不知道

泄完压测了一下内阻竟然下降了不少

下面进入电池加水准备工作,把电池皮揭掉,因为不揭掉用开水烫电池皮也会烫变形,
所以索性把它揭了,用热风枪直接加热电池,这样电池温度比用开水烫还高,排出的气体更多,
后面加水更容易一次加入的水也更多。
这样来回两次水就加的差不多满了,不用多次加热电池,
不嫌麻烦的可以不揭电池皮,用温水加热电池这样就可以不用揭电池皮

皮揭掉后用记号笔写上编号

先给电池加热,再用上面的方法给电池泄压。泄完压后把电池投进冷水里,让电池冷却,
这样电池内部压力就比外部低了。

接下来用注射器把蒸馏水滴在电池正极上,水量淹没泄压孔就可以,然后用前面的方法用针头把电池泄压阀翘开,蒸馏水就会自动吸入电池内部,
这个过程要把握好,注意观察电池正极上的水量,不要等蒸馏水吸干再把针头拔掉,不然空气吸入浪费了压力,就会增加加热电池次数,
当蒸馏水快要吸干立刻把针头拔掉,然后再把蒸馏水滴在电池正极上,重复前面的工序,直到电池不能吸入蒸馏水为止。
这样一套工序做两遍基本上就可以了。
最后还放冷冻柜里冻了2小时再加水,也只能加入一点点,看来是加满了。

4颗电池加完水,测一遍电池内阻

内阻分别为

1:22.7mΩ
2:20.5mΩ
3:23.0mΩ
4:24.0mΩ

再测短路电流,都在5.75A左右

测完上充电器充电

充电电流525mA
充电器同时充4颗,最大电流只有这么大

大流充也不会拒充了,
充电时电池没有冒水出来,看来是成功了

充满后开始放电,充电器放电截止电压1V

4颗同时放电最大电流,只有550mA
后面测试电池容量,所有的放电电流都是550mA
充电器支持PC端,由于电脑中间重装过几次系统软件找不到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电脑里删了
连不了电脑拿就只能这样测了。
那位朋友有这个PC端,能否分享?

放电65分钟后电池电压

已经放出600mA/h

分出胜负了,冠军还是最初内阻小的4号

1号容量比其他3个小了不少,2,3号容量差不多

放电时长165分钟左右

4颗容量分别为:
1:1458 mA
2:1533 mA
3:1561 mA
4:1677 mA

0

电脑里有之前联机测的放电曲线,看不到容量

放完电1与2号正极上有霜,看来泄压阀有轻微破坏了,
水有肉眼看不出的速度冒出来。3,4号目前完全没有问题。
后面再观察吧

放完电后再用0.1C电流给电池充电,充进的容量

放出的容量

循环三次后的电池容量,内阻,内阻是放完电后测的,

大概统计了一下数据,第一循环内阻忘了记录

三个循环后没有明显的漏液,
估计不会漏了,
最后给电池套上透明热缩膜

再上充电器充电,电压还是比较一致

充电电流250-275mA

充电时长

已充入电量

致此,整个加水测试试验过程完成,目前,看来不能说成功也不能说失败,各半吧!

以后留心观察电池状态,漏液了就立即扔

谢谢观看,探讨!

网友A:
这玩意也加水,不怕BOOM么???

网友B:
不错,能用就好,只是不太好操作呀

网友C:
有霜是电池液又漏出来,会腐蚀金属,很麻烦。

网友D:
高手,这都行,居然加个水内阻降这么多,是说里面都干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能用就好,只是不太好操作呀

是不好操作,也是闲着没事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也加水,不怕BOOM么???

网上一大堆加水的,没有看到那个BOOM的

网友E:
比较神奇,这种电池也缺水,就是修复后有漏液,比较麻烦,会腐蚀设备。

网友:
这玩意还能加水玩

网友:
做试验不错,谢谢分享折腾

网友F:
加水是可以加,但是要分步加,不能一次加到位。分多次(充放次数)少量的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较神奇,这种电池也缺水,就是修复后有漏液,比较麻烦,会腐蚀设备。

是的漏液了就只有扔

网友G:
古老的办法,只是可靠性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水是可以加,但是要分步加,不能一次加到位。分多次(充放次数)少量的加。 ...

你说的这样太麻烦,我是没有那个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这都行,居然加个水内阻降这么多,是说里面都干了吗? ...

就是里面的电解液干了,所以内阻成倍的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霜是电池液又漏出来,会腐蚀金属,很麻烦。

就是怕会漏液,漏了就只有扔了,没有继续用的价值,把设备搞坏了就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古老的办法,只是可靠性降低了

也没有打算长久继续用,就是玩玩,发现不对劲就扔掉

网友:
小时候给干电池加过盐

网友:
加水内阻是会小,但带了问题就是自放电变大了

网友:
充电器不错,加水加速损坏(干碗的除外) 用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