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970EVO固态挂了,改U盘的可能性有多大?

楼主(2023-01-11):
一块500G的970evo不认盘了,芯片是sec813,cck0,k90mgy8h5a。网上搜了一圈,貌似三星的颗粒改U盘的概率不怎么大。请问坛子里的高手们,这东西还有废物利用的可能吗?

网友:
用了几年了?我的120g影驰7年多了还可以用

网友A:
我比较关心,你用了多久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关心,你用了多久挂了

朋友的,看标签是2018年出厂,估计是2019年到手使用,不清楚使用频率

网友:
3281貌似支持的
ID EC1ED93F88CB

网友:
可以做成U盘,但是不稳定,容易掉盘,TLC的颗粒

网友:
改成u盘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关心,你用了多久挂了

这话是最关键的

网友:
三星容易烧主板上的电源和保护隔离之类的 要是主控和闪存没问题 还是可以修好的 你找一下小飞机 问问他 发给他看看

网友:
如果是矿盘到了写满的时候还真不知道这些颗粒是否还能有办法恢复?

网友:
SSD报废之后,存储颗粒也够受的。TLC颗粒的不值得费心思

网友:
三星5年保的没过保换啊

网友:
改2.5寸固态可以找我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效果了

楼主:
如果想找回硬盘上的数据,有啥办法没?

网友:
三星的不敢买

网友B:
970乖乖上译码器的58xt吧,也许某一天58h 59xt2就放出来了

网友:
970EVO 不是在保修吗  另外592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970乖乖上译码器的58xt吧,也许某一天58h 59xt2就放出来了

这玩意上59xt2比上58xt一样普通固件,全盘平均速度翻倍,单颗就有130M全盘平均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