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解决)请教毛球检修器电路维修

楼主(2023-01-11):
USB5V的电压,点触开关按下二极管会亮灯,但是电机不转。元器件上没标型号,看不懂原理。求大佬们指点,如何检测维修。
电机没坏,直连正负极可以转。

=====================================================================
感谢回帖的各位大佬的指点,问题已解决,换Q1后正常了。
换之前按下开关后的各脚电压如下:

换了Q1之后,打开开关各脚间电压为0。未通电各脚的电压如下:

网友A:
LED亮的时候Q1三个脚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B:
Q1应该是个MOS管或8050类似的三极管。检查下

网友:
总共就几个元件,一个一个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亮的时候Q1三个脚电压各是多少?

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应该是个MOS管或8050类似的三极管。检查下

上传图片了,就是每次发帖或者回帖都需要审核,好麻烦。

网友:
Q1R2C3马达挨个查呗

网友C:
多多拼一个嘛,这玩具类小家电没啥修头,像我懂点我都不想修,都难得开壳,就算能修,你未必然还去买芯片买电机?成品也没几个钱,那我给你说芯片坏了?我给你说电机坏了,,,,你又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多拼一个嘛,这玩具类小家电没啥修头,像我懂点我都不想修,都难得开壳,就算能修,你未必然还去买芯片买 ...

嗯,确实如此,难得拆个东西,顺便发出来跟大佬们学点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多拼一个嘛,这玩具类小家电没啥修头,像我懂点我都不想修,都难得开壳,就算能修,你未必然还去买芯片买 ...

大佬,你们发帖需要审核吗,为什么我每次发帖都需要审核。

网友D:
先直接短接电源负与马达负,看看电机尚能饭否

网友E:
直接换Q1完事……

网友:
这玩意不是R2就是Q1 没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直接短接电源负与马达负,看看电机尚能饭否

1楼说了,电机直连可以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Q1完事……

果然,从一个废弃的飞科剃须刀线路板拆了一个换上,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们发帖需要审核吗,为什么我每次发帖都需要审核。

好像都是直接回复,还有可能跟段位有关系,,除非我发了什么关键字才要审核

网友F:
从别人的经历中也能学习些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别人的经历中也能学习些东西的

嗯,互相学习。
朋友,你发帖需要审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从一个废弃的飞科剃须刀线路板拆了一个换上,正常了。

换完OK了那知道电路工作原理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完OK了那知道电路工作原理了没?

实话实说,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