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杂牌的LENO O 20寸显示器。

楼主(2023-01-11):
没错,就是这个牌子,LENO O ??
也也为是个V 掉了?

看背后表示,够山寨的。
不多说了,拆机

塑料的调节 仰度的

周边都是卡扣,塑料很差,卡扣被我拆废了的

浓缩就是精华的驱动板

高科技的芯片

面板

卡扣被我拆废的差不多了

黑屏下 漏光严重

显示可以用

查询的面板参数
1920 1080的分辨率,可惜漏光严重,

这拆的一地的掰断的卡扣,一次性模具,塑料很脆。

网友:
这个是山寨联想显示器吧

网友:
应该不是LENOVO的吧?LENOVO的质量不至于这么拉胯……

网友:
lenovo,你快来,你的v掉了……

网友:
陛下把LENOVO的V抠掉了吧?建议加V

网友:
到底是V掉了还是真是这牌子?

网友:
lenovo品牌,京东方的产品不算山寨,专业生产液晶显示器行业。

网友:
待LENOVO的V掉了,质量也就垮了。

网友:
屏好大,电路板好小。驱动板可能就是二十块钱的那种。

网友:
哈哈哈 前面板的保护膜貌似还在,V字能到哪去了

网友:
哈哈,长见识了,什么李逵李鬼在这里都能看到

网友:
这是故意比联想少一个字母么

网友:
这东西咋就恁便宜啊  55寸的1300元买到

网友:
杂牌的基本都这样 一个不知新旧的面板+一个驱动板+外置电源适配器   优点便宜,缺点,除了便宜都是缺点

网友:
联想显示器    哈哈

网友:
1080P竟然只配了个VGA,就有点可惜

网友:
和我那个如出一辙

网友:
哈哈。前面看以为掉了v,后面看还真的是没掉v,里面看看真应该去掉v

网友:
长见识了,山寨的logo有意思,去掉一个字母又是一个新的品牌

网友:
这就是杂牌显示器还过还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