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刚买的客厅灯,才48颗灯珠,这灯有72w吗?

楼主(2023-01-11):
刚买的客厅灯,才48颗灯珠,也没有工具测量。能达到72瓦吗

网友A:
48个灯珠,怎么算也没有72W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个灯珠,怎么算也没有72W呢

不好说 要是进口灯珠有10W 20W的灯珠,不过达到极限发热也是恐怖的,但估计用在2-3W应该不会发热太多

网友:
48颗灯珠,每颗1.5W,刚刚好72W,没什么大问题啊。

网友:
自己买灯条DIY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说 要是进口灯珠有10W 20W的灯珠,不过达到极限发热也是恐怖的,但估计用在2-3W应该不会发热太多 ...

您就看他,直接把LED的铝基板用螺丝固定在底座的铁皮壳子上;
再看他,透明塑料的透镜;
接着看他牛毛丝的连接线。

我要说这灯珠的功率有2W,
您怕是都得笑话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就看他,直接把LED的铝基板用螺丝固定在底座的铁皮壳子上;
再看他,透明塑料的透镜;
接着看他牛毛丝的 ...

确实看着做工不像是大牌产品,那么用大功率灯珠的可能性确实很小

网友:
如果是单只功率1.5W的灯珠,就有72W。

网友:
没功率计可以用万用表测下电流

网友:
严重虚标,鉴定完毕。

网友:
看这散热和连接线,即使真有这么大功率也会很快烧掉的,基板和外壳都有缝隙,散热不良烧掉;
如果没有这么大功率反而好一点,至少可以用的长久一些

网友:
上面不是有适配器嘛?看下参数。

网友:
48颗灯珠,如果使用1.5W的9V灯珠,理论上可以达到72W。有条件测一下单条点亮后的工作电压,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
上面的坛友给了不少的方法,算一下吧。

网友:
最多就是0.5w的灯珠,24w差不多了。
就这散热,0.5w都要降电流了。
超过半瓦光衰快的。

网友:
驱动的尺寸这么袖珍,肯定没72W。

网友:
不可能,散热恐怖

网友:
每颗1.5w 10w 20w你们想多了,顶多1w,通常也就0.5w,不信楼主试试

网友:
这样的散热条件,基本上是虚标,灯功率多大不看灯珠多少,主要看散热条件,这个最多24W。

网友:
买个功率插座吧,还是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