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ID卡复制机及ID卡

楼主(2023-01-11):
门禁换了,自己复制几个,发现一些问题,有些复制卡能刷,有些刷完不能读,总之有点奇怪,
问客服,说建议用3代卡,研究来研究去,没什么进展,估计有些卡质量好一些,有些质量太水了
1、125KHZ的单频ID复制机,芯片没有丝印,没什么资料可找

2、ID卡,黄色买的10个,可以复制成功,但刷不了,蓝色的可以没问题,比原装的灵敏

3、拆个淘汰的祭天-没有焊缝

4、热风枪伺候

5、热到一半,后面居然有个活门,哎,我还以为是整体塑封的

6、内部就是牛屎加一个小线圈

END!

楼主:
经过一些努力,又发现一些资料,黄色的叫ID-1卡,估计应该是不支持防火墙的卡
而蓝色8211卡,是可以支持防火墙的,所谓防火墙介绍如下:

网上一些分类,虽然有些冲突,但都提到了8211是可以支持防火墙的,这大概能解释为什么蓝色卡可以用

网友A:
估计带防火墙了,黄色老ID卡的过不了,8字头的兼容卡能过防护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带防火墙了,黄色老ID卡的过不了,8字头的兼容卡能过防护墙.

是的,我查了淘宝,应该是这样的,NND,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是吧

网友:
ID卡不就是简单的一个ID号吗,是不是因为线圈小,有些卡质量不行感应不稳定

网友:
id卡应该不存在防火墙的问题,就是一个码,估计还是卡质量不行。

网友:
有的ID卡也有类似防火墙的,读卡器在T5577的ID卡是会试着擦写一遍,这样ID卡号就会被复位,或者可以使用类似8268卡之类的,防止被擦写

网友:
现在好多小区用IC卡了难复制

网友:
无论ID卡还是IC卡,现在变化出很多花样,看似简单的复制,其实挖了不少坑

网友:
ID卡基本上已经淘汰的差不多了,IC卡因为安全性高,已经大行其道了

网友:
打打打劫!idicip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网友B:
我也淘了个二手ID卡复制机,不知道怎么使用。

楼主:
我后来研究了一下,简单的ID门禁确实有防火墙的说法
防火墙的原理大概是门禁读取ID号后不直接开门,而是再发一个ID码给到ID卡,如果ID卡被改写了,就判定是复制卡不给开门了。
8211卡是支持防火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淘了个二手ID卡复制机,不知道怎么使用。

需要空白卡,然后找到感应区按读卡键,绿灯亮后换上空白卡,按写卡,绿灯亮就ok了,就是先读卡再写卡。
买卡的时候问清楚支不支持,有些复制机不支持,反正就是有些坑,很容易交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带防火墙了,黄色老ID卡的过不了,8字头的兼容卡能过防护墙.

是的,后来找了些资料确实可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自己复制卡用着方便

网友:
会复制卡,不知道扣那个盖

网友:
住开放小区的我一直不知道这些的具体使用....

网友:
貌似ID卡在多年前较为流行,现在的已经是IC卡。ID卡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