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D-mini电子负载仪测电池容量,启动放电时电池电压显示升高

楼主(2023-01-11):
前不久还用了,今天准备测镍氢电池容量,接上电池测没启动时电池电压显示正常,启动后电压显示就不正常电压升高了,用万用表测电子负载输入端子上电压稳定正常,排除了是测试架的问题。硬件软件都没有动过,这是硬件哪里出问题了?还是软件出问题了?

MOS管与电流取样电阻都换过故障依旧

开始还以为不能测镍氢电池容量,换上锂电问题也是一样

曲线也变成弯弯扭扭的

12分46秒还出了一4.634个尖峰电压

实际电池电压

网友A:
这意思是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压升高了,但实际上电池电压并不是这样,会不会单片机的取样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意思是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压升高了,但实际上电池电压并不是这样,会不会单片机的取样有问题了{:013 ...

单片机取样有问题,但是没有启动放电电压显示是正常,这个情况就想不明白

网友B:
启动后某一路电压串进来了。而且肯定是高于电池电压的,这个,得看原理图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后某一路电压串进来了。而且肯定是高于电池电压的,这个,得看原理图分析了。 ...

这东西原理图恐怕找不到。最初有一现象,万用表测负载仪输入端子电压时,当表笔接触到端子电压就显示正常,后来再怎么接触都没有反应

网友:
不懂,来学习,等高手解答

网友C:
看电压曲线明显锯齿状了,这肯定不正常,应该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把测试座触点用酒精擦擦,四根线换下,再把板子上应该有颗大功率电流取样电阻和mos管都焊一遍,看着像电流取样通道接触不良,导致差分电压取样通道电压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压曲线明显锯齿状了,这肯定不正常,应该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把测试座触点用酒精擦擦,四根线换下,再把 ...

测试架应该没问题,用UT61E测负载仪端电压电流输入端子上的电压,电压都稳定不跳,
MOS管与电流取样电阻有问题倒有可能,后面把备用的MOS与电流取样电阻找出来换上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联机软件出问题,在另外一台电脑上一切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