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起完善个ICL7107 LED三位半表头 电路 元件 以及改毫欧表的问答总汇 谢谢

楼主(2023-01-11):
ICL7107 LED三位半表头 。。。。在20年以前,80,90年代,过去用的特别多。一般做成温度电路,压力电路,等等。

我感觉还想搞几个旧板子玩玩的。

我14-15年,老站上很多人改成毫欧表。特别好用。
便宜,改电路简单。精度3%-1%。高于5%。但小于5毫欧的,好像分辨很困难啊。

牛吧。

但是,就是这非常非常简单,比改ATX可调简单10倍,20倍的小电路。大家一些地方还是模糊,错误的。

那么我们更容易去汇总下,各种小误导,小困惑。对吧。

楼主:
虽然很简单,但有431基准,还是可调的基准

有晶振

有负电压电路4069

有小数点选取

有1V基准,而不是200mV
可是积分电路又是474加47K的  200mV参数

网友:
这老小孩有时候搞点事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哈

网友A:
晶振多大的,我记得这种晶振好像不常见啊

楼主:
但是,就是比改ATX可调简单10倍,20倍的小电路。

大家一些地方还是模糊,错误的。哎,何必呢,把问题理清楚,造福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多大的,我记得这种晶振好像不常见啊

还有个1818的朋友,也很厉害,老站上他的制作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多大的,我记得这种晶振好像不常见啊

这种晶振一般是50Hz的整倍数,大多是100KHz

网友:
直播吗?2楼汇总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晶振一般是50Hz的整倍数,大多是100KHz

不对啊,我记得四位半是100k到200k
三位半好像是40k的?

楼主:
既然7107改毫欧表比较容易,那么我们更容易把各种问题汇总下,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7107改毫欧表比较容易,那么我们更容易把各种问题汇总下,对吧。

毫欧表我改出来了,然后实测过,就吃灰了

成品的夹子狠重要,便宜货夹持力不够,影响精度的,贵的夹子太贵酱油贵过鸡
电流有点大,我用47欧姆,开机电流大,然后这电阻发热严重,不知道你这个电路里是否有这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欧表我改出来了,然后实测过,就吃灰了

成品的夹子狠重要,便宜货夹持力不够,影响精度的,贵的夹子太 ...

其实我站在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追求理解这个小小的芯片和改造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97583-1-1.html
我手头是这个电路
实测挺好的,缺点就是我说那些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3415-1-1.html
修改好的电路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我记得四位半是100k到200k
三位半好像是40k的?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印象最深的是7135台表的晶振频率

网友:
学习下 也想弄一个

网友:
看完了 还是蒙。。。。

楼主:
这个是严重错误的,你能理解吗??????

楼主:
这个电路很好

网友:
没看出来 哪里汇总了?

茶以前做毫欧表就是用的成品电压表的板子   花费很少,  若是自己打板子还不一定一次成功

看到最近有个同学也是同样的思路
电压表板子的电路足够成熟  改毫欧表的话可以省略不少元件
我的经验是  参考电阻用金属膜精密电阻,表头测试线要粗一点  普通鳄鱼夹要改造下   当然最好用开尔文夹

网友:
我有个稳压电源,用ICL7107 LED三位表头,低压调准,高压就误差大.高压调准了,低压又误差大,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