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两节电池能互换吗

楼主(2023-01-11):
儿子的理发器充不进去电了,打开一看,电池都没电了,想用一节1.5v充电电池替换之前2.4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行呀,想得出。

网友:
2.4V的是啥电池?没见过

网友:
BOOM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
电压都不一样,你不怕充炸吗?淘宝看了一下,2.4V电池有点贵,要不就换个推子吧。

网友:
电压不够  两节串联可以凑活用

网友A:
你自己觉得行么?觉得行那就试试。

反正我觉得不行,转速降低不止一半,还能用么?

网友:
原电池是两节串联的,能装下的话你也可以AA串联。我觉得有条件改个铁锂更好。

网友:
明显原配是2节串联,2.4V是按电池放电平台电压标的。

网友:
2.4是两个1.2吧?你那GP也是1.2V吧,得两个,可以用两个7号看能不能放进去。

网友:
先不说材质是不是同种,电压都不一样,怎么换?

网友:
要是我就接一个3v电源用

网友:
2.4v其实就是两节镍氢串联,diy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觉得行么?觉得行那就试试。

反正我觉得不行,转速降低不止一半,还能用么? ...

速度大概降为原来的1/4左右,大概率会卡头发

网友:
直接换个14500

网友:
下面的电池皮都裂开了, 明显是2节镍氢串联的...

网友:
2.4v的电池,充电电压有2.8v。

你换1.2v的电池进去,我怕它承受不了这个充电电压。

再或者,不要原来的充电电路,另外改成从外部充电。

网友:
原电池明显是两节1.2串联

网友:
2.4V的可以换上面1.2V的,把串联改为并联即可。
1.2V的不能换2.4v的……

网友:
原装的是2节1.2V的镍氢或镍镉电池串联的,可以考虑装一个3.2V的磷酸铁锂电池,不过要改充电电路,最简单的就是去掉原来的板子,电机直接接3.2V锂电池,再加一个3.2V的充电小板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