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金胜M2固态盘求开卡工具检测不到

楼主(2023-01-11):
手头有好几个这种固盘了,基本都能认盘,想量产一下,可下载了对应的开卡工具检测不到我的硬盘,很是奇怪,有大神能给个解决办法吗?

楼主:
用硬盘盒和主板原生的M2口都能认盘,但开卡工具就是检测不到

网友:
硬盘盒要JMS583 原生M.2要驱动

网友:
SG级别颗粒建议楼主自己查查

网友:
短接ROM了没,上电之前短接,要是三颗粒的话要指定CE开卡

网友:
我有一个马牌主控,插电脑上可以认盘,不能格式化,不能分区,做系统,量产工具能找的,都找了,没有一个能用的,然后,看到一个贴子,说是清空一下看看,所以用DG分区软件,做了一下清空,结果,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跑圈正常,就是慢点,连续读写能有40左右!当然,你这个可不可以,你自己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