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破坏性拆01年古董IBM服务器电源:ASTEC AA21180

楼主(2023-01-11):
01年的产物,用料过猛,现代来看,那么大体积实用性不大。破拆之

异形

中文有写雅达?太大块了,才250w多点

01年产品,年纪比我还大了

支持热备热插拔快速更换设计

背部

输出端口有标号。但是没见到启动脚的标号,没法测试

扒皮。

第一层,上层

有红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烙铁烫下去味道刺鼻

拿掉上层

上层,电源用的339+3842方案 ,还有一颗L4981A做控制

最大的家伙。高压侧尼吉康大绿波电龙

220v电源线带有磁环

剪短电线。线至少1平方

下层。又有一套339+双3843

开始破拆。风扇能用上。取走。

随机带走一位小可爱

水灵灵的绿色LED非常漂亮

拿出下层

获得0.8kg废铁

非常漂亮的下层

厂家logo

拆下第一排管子

4颗肖特基

边上一颗mos

第二排电容。10v的尼吉康和日化

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to220

是一颗可控硅。

宝座

再次随机带走一个小可爱

好像是一颗ntc,反正用来检测温度的

第二排管子

第二排电容

电感拆下来没电桥没用,只能当作飞线漆包线用

上层同样操作。拆干净了。丢到废板堆做料板,上面电阻电容384x还是好用的

全部拆下来的备件。

乖乖站好,冚家合影

分类收纳。
。。。。
总结,,,,,250w电源,用料太足

楼主:
补几张控制小板的图。有几颗飞利浦ic

网友:
一个电源整这么多可调,这是有多精密

网友:
楼主的电子秤和我的一毛一样

网友:
这是整的有多复杂啊。另外,楼主居然是02后的个小屁孩。

网友:
线路板上功率件附近那么多镀锡点是干什么的,增加电流通路?

网友:
瓦数也太低了

网友:
又大又笨没啥用

网友:
01年就比你大,小朋友是哪年的???

网友:
拆件有点浪费,不拆更浪费了

网友:
挺复杂的,就是个大劲小。

网友:
拿来做直流小家电的供电,,谢谢分享

网友:
太舍得堆料了,20年前以前拥有过一个180w的IBM服务器电源,硕大无比,沉甸甸的,留之无用,送人了。

网友:
电源用料实 在,用不上拆件用

网友:
这种电源可以热插拔,一台服务器一般有两台这种电源

网友:
散热片也是好东西啊

网友:
用料豪,当年真是不计成本的豪

网友:
这用料是相当猛了,品质和口碑也就是这样起来的。

网友:
找个电脑电源都比它输出强,用料倒是足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