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先科a66蓝牙小音箱拆解图

楼主(2023-01-11):
先科a66蓝牙小音箱用的时间久了,电池不太经用,想打开看看能不能换个大电池,拆机开始:

1、从钢网上面撬开顶盖,顶盖上面的是振膜,不是喇叭。

2、红色的是固定顶盖的固定座,共4个螺丝,注意,另有2个螺丝固定钢网,也要卸掉。

3、底盖胶垫去掉,卸下3个螺丝,就可以打开底座。

4、有2个螺丝固定钢网,拆下。

5、取下钢网漏出本体,共6个固定螺丝,卸下来后,本体固定胶小心分开,用起子撬开即可看到内部。了。

6、勉强张开缝看了下,好像是个带保护板的18650电池,顶盖振膜是用密封胶粘上的,因为没有相同的胶,没法撕开,不然漏气后就只能扔掉,不好换,算了,只能复原,以后再买新的了。

7、完毕。

网友A:
不能外接电源吗

网友:
还得练习拆机,技术还很生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外接电源吗

有micro-usb外接供电,但是工作状态有问题:一直插着电的话充满电后就不再充了,变成工作放电,放完电了要再插拔一次才能恢复充电,就是这么绝!

网友:
这个不好拆

网友:
感谢分享拆机经验,留存备查。

网友:
喇叭不好拆,也不好原样安装

网友:
出厂也已经4年了,看来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喇叭不好拆

网友(2024-09-21):
铁氧体喇叭,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