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地摊上淘的老数字万用表SEG DT890B,拆了看看

楼主(2023-01-11):
之前在本地地摊上看到一块老DT890B万用表,当时没有电池测试,感觉问题不大,只有液晶屏有一点问题,砍价到20元拿下了!回来后清洗消毒后装上6F22电池,经过测量发现这表还比较准确。这表后壳的螺丝孔当时是有一张黄色的PASSED质检标签盖住的,说明在我手里是第一次拆开,电路板是两块板,用插接件连接的,板上的元件看着很养眼,板子也比较厚实,应该是当时的一块精品表。板子背面右上角标有020492字样,难道是92年的表?

网友:
不错,湖建产的TC7106,品相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湖建产的7106,品相很好啊。

只可惜液晶屏右边有一点问题,不知道是漏液还是背面偏光膜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湖建产的7106,品相很好啊。
淘宝上也没看到合适的液晶屏卖,想想反正也不影响显示,将就着算了!

网友:
3位半,还漏液了,不值20

网友B:
和我92年上班用的万用表一模一样,当时还买了几块ICL7106,后来升级大屏幕的,DT890的表就吃灰了,这表不带自动断电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92年上班用的万用表一模一样,当时还买了几块ICL7106,后来升级大屏幕的,DT890的表就吃灰了,这表不带 ...

其实我手头的各种万用表已经非常多了,可看到二手精品表还是忍不住要买下。

网友:
好多金灿灿的

网友:
芯片都是硬家伙,不错不错。如果把屏显也拍一下就好了。

网友:
感觉跟我的第一块表890B+一个样子……

网友:
好东西,美中不是的是屏有点黑边,倒是不影响显示。

网友:
当时这表是几百元的,做工很好,屏幕是漏液了,老化。

网友:
老表都是硬封,可是又能怎样

网友:
这表跟我1998年在盐城买的一样的,双层板子,却没有量程单位显示,不满意。

后来开店都买UT56使用,这个表就没了。

网友:
成色很好,应该是库存表,可惜屏幕漏液了。

网友:
表还是蛮新的,收藏或炮灰表,谢谢分享

网友:
物有所值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也没看到合适的液晶屏卖,想想反正也不影响显示,将就着算了!

都没忍住买表,为啥要忍住买液晶屏,去再淘一个此表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