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坏了的鸿雁WIFI智能排插

楼主(2023-01-11):
很久前买东哥家买的,60块钱,用了好几年,某年夏天忽然挂了,声音很大,像轮胎漏气或者收音机白噪音的声音,无法重置并网,按键开关也送不上电,

今天给拆开来看看,一开始以为继电器坏了,继电器输入有电压,输出没有电压,开关送电指示灯也亮,后来想起来应该是wifi模块坏了不能正常执行动作
电路板上有黑印我给刮了,有个电容鼓了一点点,具体啥故障咱也不知道
型号是鸿雁IHC8342B

补充内容 (2023-1-16 16:01):
更新:换了同规格固态电容 满血复活

网友:
我的换了一个电容继续用

网友A:
WIFI坏了,插座还能用么

网友B:
一个插座一个继电器?

网友:
鸿雁的插排比某牛用料还好,可惜广告做的不多

网友:
智能的我一般选小米

网友:
电容鼓包了。

网友:
鸿雁老牌子

网友:
这用料还不错········

网友C:
怀上了,换电容试试,正常就继续、不正常就扔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上了,换电容试试,正常就继续、不正常就扔垃圾桶。

买电容了 等我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插座一个继电器?

对 app独立控制

网友:
期待我们解决。。。。。。。

网友:
直接拆掉到普通插座用好了。外面再接个无线开关。

网友:
这个质量不错  用了多年  铜片夹的很紧  ……

网友:
电容鼓包了?

网友:
不错 单独控制

网友:
里边看起来做工还不错

网友:
鸿雁,老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坏了,插座还能用么

能用的,如果控制不了的话可以短接继电器当普通插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