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上个不常见的U盘:PATRIOT 500GB,看不到用的是不是MLC

楼主(2023-01-11):
从亚马逊上淘了个博帝的U盘,我一直用这个品牌,有个三四个了 从 16 32 128 500一路升上来的,当然也是从USB2.0一直到这个3.2

刚用ChipGenius看了一下 看不到用的什么闪存芯片,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群联主控,先把ChipGenius升级到新版试试

网友B:
这不是U盘,这是披着U盘外衣的固态硬盘,支持S.M.A.R.T,而且还显示协议为NV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U盘,这是披着U盘外衣的固态硬盘,支持S.M.A.R.T,而且还显示协议为NVME ...

这是什么方案?
这个大小不能是转接吧?
这个速度和集成度感觉可以啊。

网友:
应该是smi2320那个主控  目前发现也就那个是nvme通道的u盘主控了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PS2251-17
q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联主控,先把ChipGenius升级到新版试试

已经是最新版了 但是不显示

楼主:
上一代的128G的直接还能显示 这一代连主控型号都不显示了

网友:
博帝的boost
之前我也有一个 蓝色的橡胶外壳那个 群联加东芝白片MLC
后来量产多次 量产坏了
再后来拆开,发现是里面一个透明塑料壳 外边一层橡胶
可惜 那是一几年的事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是最新版了 但是不显示

你的是19年新的是21年: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3544-1-1.html

网友C:
多少钱,楼主不拆开看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群联U17,联想有个盘也是这个方案

网友:
原生支持USB4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楼主不拆开看一下吗

算上关税不到600,不拆了,这个封装方式不好拆,拆了不好装了

网友:
速度不错啊,不知道价格美丽不美丽。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上关税不到600,不拆了,这个封装方式不好拆,拆了不好装了

这个是卡扣的。随便就拆开了,还可以完美上回去。

网友:
这是桥接方案看不到颗粒的,看协议走的是NVME转USB桥,必须拆开或者用SSD Tools直接刺探主控和颗粒类型

网友:
速度真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