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一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没成功!

楼主(2023-01-11):
一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听说是正极端子松动他自己拧来的!没想到捅呲花了!砰砰啪啪了!放炮了!闪眼了……!正极就剩下点茬了!他说让我给焊上!我打开看看是电池正极呲花了,我看里面有焊锡球,应该是他自己焊过了没焊上!我试了一下也焊不上!正极是铝的!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只要电池没有坏还可以修修

网友A:
这工艺太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艺太水了

快给个方案

网友B:
这细胳膊细腿的,能跑那么大电流?

网友C:
这手工还有很多的提升空间!努力成为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细胳膊细腿的,能跑那么大电流?

方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工还有很多的提升空间!努力成为高手。

咋整吧就说

网友D:
转镍,但是怎么转,我不知道,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镍,但是怎么转,我不知道,哈哈哈

就说电焊一嘎哒捏片!我整不了啊!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母楼主继续努力吧

网友:
那就先不说工艺,这电芯放电电流能有多少?

网友:
有能焊铜铝不锈钢的焊丝

网友:
还是使用18650动力电池容量足

网友:
铝片非常难焊,我买了焊铝助焊剂也没搞定,老老实实换电芯吧。

网友:
镍带缠绕一圈用尖嘴钳夹紧试试,再用点焊机点焊。

网友:
铝也是能焊的,关键要把氧化层去掉

网友:
整点稀盐酸,滴在需要上锡的位置,焊锡丝烙铁凑上去!记得要清理焊点上的稀盐酸!

网友:
用铜线或铜片夹起来~~~

网友:
用镍片+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