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条鳄鱼夹电源线

楼主(2023-01-11):
这几天测试电源表头,万用表上的线太细了,过了15A发热的不行,那就买材料开始做。

香蕉头是我在网上能找到最好的了,商家宣传是7针镀金可以过32A电流

12Ag硅胶线,香蕉头穿不过去只好扩孔加润滑油才勉强穿过去

焊锡焊接

完成

中兴2400后尾座插的很紧

万用表也可以很好匹配

收工

网友:
硅胶线确实软,就是线皮容易割破,使用时注意点。

网友:
12AWG,3平方线啊

网友:
哈哈,可真下工夫啦!

网友:
这样子插头买过几个,螺丝固定线的,太差,稍一用力螺丝就脱扣了。还得焊接

网友:
我买的是那种四爪的,也是用12号线。

网友:
12号线够粗的了。

网友:
你是懂润滑的……

网友:
制作的手艺不错。跟工厂产品差不多。

网友:
做的和成品一样

网友:
线不错,好粗哟

网友:
为了柔软顺手我只敢用16AWG硅胶线.

网友:
线粗了点吧

网友:
还是自己做的线放心

网友:
材料真好,俺用24awg的线做了一对

网友:
用料扎实,测量大电流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主用料猛啊

网友:
万用表这样配置,能测20A但线达不到,也是无语。

网友:
硅胶线是软,但这用料也太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