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电暖气温控仪插座。。。。。。。

楼主(2023-01-11):
拆电暖气温控仪插座。。。。。。。

网友:
简单实用的东西啊

网友:
担心温控线不小心掉插座里,秒烧控制芯片,应该做长点。网上温控表头模块,温控线比楼主粗,金属头传感器,好点的有接线端子,温控线断裂可以拧螺丝换新。

网友:
这是把温控器插座放在电暖气上吗